[技术] 如何测试直流电源纹波噪声 转

楼主(2015-12-31):
理想中的直流电压,应该是一条直直的线,但是现实中,电源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电压纹波测试,我把示波器打到了每格显示10mv的精度,我发现了这个电压的波动有10mV左右。(话说,开关电源做到这个程度,就已经不错了)

电源纹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做一些高精度仪表仪器的时候,就需要有干净的电源,比如我们要测的传感器电压是uV级别的,那你的电源噪声就10个mV,岂不是瞎折腾。

如何测试电源噪声?

这个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很多人搞了多年电子,不会测试电源噪声)

由于条件有限,我们测试电源噪声,一般就用示波器。

1. 要选择AC交流档,而不是用DC档;
2. 垂直分辨率调到最低,一般就是2mV/div,或者5mV/div,或者10mV/div。
3. 改装示波器探头。

把表笔的探头帽摘掉,地线拔掉,然后绕一条线上去作为地线,测试的时候尽量缩小地线到测试线的截面积。

这是改装前的探头。

这是改装后的探头。

为什么要改装?

因为地线和探针形成的环路截面积会引入外界噪声,使得测量结果不准确。(关于这一点,你可以自己试试对比一下,相差很大)。

网友A(2016-03-10):
这个测量怎么弄

网友A:
引脚也会收到外界的干扰的。

网友B:
参考金升阳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B:
外界噪声是怎么消除的?

网友C:
还得用短针吗?

网友C:
直接使用插针

网友D:
电路有要求吗

网友D:
根据金升阳的电源电路设计怎么样

网友E:
.纹波和噪声电压是开关电源的主要性能参数之一

网友E:
不要通过其他方式与测试设备共地,这样会给纹波测量引入很大的地噪声

网友D(2016-04-27):
这个图真详细呢。

网友D:
点击放大就能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