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器的状态采集

楼主(2015-12-31):
大家新年好。
现在正在做一个产品,就是控制防火门上边的电动闭门器的开闭,并有掉线报警功能。
闭门器有2种状态,1:当滑块滑到一定位置时,电源自动闭合通电,24V供电,工作电流90mA2:当没有滑到位或者超过时电源会断开。同时要做到闭门器跟模块发生断路会自动报警。
需要通过继电器给闭门器供电,现在初步的方案是打算用光耦采集他的状态,不过验证了一下有点问题。

网友A:
用光耦可以,直接在内部电路上采集也行。

楼主:
补充电路

楼主:
现在订的初步方案如下图:电路初衷:无论开关打开与否,光耦一直导通,输出低电平,只有当掉线时,也就是R3+R4+K1不接,光耦截止,输出高电平。
闭门器的工作电压必须大,20V以上。而且系统对功耗也有要求不能太大。
当开关关闭的时候,光耦输出低电平,但当光耦打开时光耦输出高电平了。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招。

网友B:
行程开关,似乎全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开关,似乎全部搞定。

怎么搞定,讲讲

网友C:
霍尔器件试试

楼主:
你好,你能说的详细点吗,我不明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