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丝印含义

楼主(2015-12-31):
STM32 F103 有的丝印开头有 ARM1 ARM2 还有ARM L  ARM Z 这个代表的什么含义啊?

网友A:
用不同的有影响吗?

网友B:
内核版本?

网友C:
内核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生产的吧;

网友D:
版本不一样

网友E:
新鲜,以前用的时候 还真没注意

网友F:
用是一样用的  没区别的

网友G:
虽然以前也用过,但真心的没有注意到,不知楼主用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H:
我觉得是内核不同

网友I:
明天 烧写两片实验一下!

网友J:
还真没注意过丝印上有这个,回去我找几个片子看看。

看标识,其它的都认识,多出来的这个倒像是版本号来着。

楼主:
片子我都试过了 不同丝印的烧录程序进去一样使用 并无差异

网友A:
两种可能吧
1,估计是版本号
2,生产的工厂代码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K(2016-03-02):
smdmark.com 芯片代码网就能查的

网友L:
查看了一下STM32的规格书,发现只有相关型号的丝印介绍,这个ARM后面的丝印什么意思就没见到:L

网友M:
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文档,搜DocID13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