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ircle画圆形

楼主(2015-12-31):
如何用circle画圆形

网友A:
#include"graphics.h"
main()
{intdriver,mode,i;
floatj=1,k=1;
driver=VGA;mode=VGAHI;
initgraph(&driver,&mode,"");
setbkcolor(YELLOW);
for(i=0;i<=25;i++)
{
setcolor(8);
circle(310,250,k);
k=k+j;
j=j+0.3;
}
}

网友B:
画圆应该有专用的算法

网友C:
一般画圆要根据屏进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clude"graphics.h"
main()
{intdriver,mode,i;

这个算法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中点画圆法
http://course.cug.edu.cn/cugThird/CGOL_NET/CLASS/course/2-2-2-a.htm

这个不错,不过还不太会做显示

网友F:
用圆的公式就可以画了啊

网友G:
楼是是要画圆还是画饼啊?!

网友D:
这个是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include"graphics.h"
main()
{intdriver,mode,i;

这个函数的有多种不同的,使用的参数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