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偶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2-31):
都说去偶电容,不太了解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一般在器件的电源处放置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是保持芯片的电源稳定,不受波动

网友C:
应该叫退耦电容吧

网友D:
这个比较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是保持芯片的电源稳定,不受波动

这个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