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求一个DCDC小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5-12-31):
输入直流60V,功率大20w,电压12v

网友A:
您好!可以使用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型号为URB4812LD-20WR3,可以满足您的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使用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型号为URB4812LD-20WR3,可以满足您的使用需求。

...

好的,试试看,谢谢版主。

网友B:
说的 太笼统的方案。

网友B:
电流所对应该的电压应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B:
dcdc设计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 太笼统的方案。

写写buck型dcdc设计主要步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的 太笼统的方案。

如何选择合适的DCDC电源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写写buck型dcdc设计主要步骤

满足你的预算和空间要求

网友F:
一个完整的DC/DC转换器所需的大多数组件

网友F:
电源模块中的热疲劳现象是由电源转换效率低下和浪费了有限的可用空间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写写buck型dcdc设计主要步骤

在选择一个最好的模块时,系统设计人员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寻求性能、可靠性和价格实惠之间的微妙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写写buck型dcdc设计主要步骤

降压斩波电路和升压斩波电 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写写buck型dcdc设计主要步骤

Buck/Boost变换器的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一个完整的DC/DC转换器所需的大多数组件

BUCK电感工作在单向磁化状态,磁芯一般有三大类:工字型磁芯、带气隙的EI磁芯、低u磁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何选择合适的DCDC电源模块

 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但最大占空比Dy必须限制,不允许在Dy=1的状态下工作。电感Lf在输入侧,称为升压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F:
BUCK电感工作在单向磁化状态,磁芯一般有三大类:工字型磁芯、带气隙的EI磁芯、低u磁环。 ...

Buck/Boost变换器也有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

网友D:
Buck-Boost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 输出平均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Ui,极性相反,电感传输。

网友B: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很高,但输出纹波电压较高,噪声较大,电压调整率等性能也较差,特别是对模拟电路供电时,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网友C:
新的更高功率密度的选择已经以非隔离负载点的DC/DC转换器的形式进入市场。

网友D: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很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

网友B:
系统运行中电源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极大,质量稳定性不佳的电源模块

网友D:
选择合适的温度范围

网友D:
得看你的产品工作环境了。

网友D:
般为开关频率的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般为开关频率的多少?

为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为电源选择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

网友B:
高频电源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电压频率)达数百KHZ,不一定真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频率和效率有啥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般为开关频率的多少?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网友C:
硬开关拓扑频率越高效率越低,因为元件的开关损耗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电压频率)达数百KHZ,不一定真的

四开关Buck-Boost电路应用在输入电压范围较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为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为电源选择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 ...

涉及数据表中公布的一些主要参数时,如功率能力、效率和瞬态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频率和效率有啥关系?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网友C: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输出纹波电压较高,噪声较  大,电压调整率等性能也较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涉及数据表中公布的一些主要参数时,如功率能力、效率和瞬态响应

利用正确的设计思路才能以较低的成本改善电源的瞬态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涉及数据表中公布的一些主要参数时,如功率能力、效率和瞬态响应

控制带宽和输出滤波器电容特性估算电源瞬态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改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瞬态响应的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高了一些损耗会增加,但一些损耗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为电源选择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 ...

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及MOS管可以把功率做的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开关电源寿命越低

实际铜损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开关拓扑频率越高效率越低,因为元件的开关损耗大了

开关电源的效率, 主要受变压器和功率器件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及MOS管可以把功率做的很大

开关电源的效率, 主要受变压器和功率器件限制. 变压器在某个频率的效率最高, 频率过高或过低, 效率都会下降 而功率器件基本上是单调下降的 二者复合, 开关电源也有一个最高效率的频率点

网友B:
电容式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输出纹波电压较高,噪声较  大,电压调整率等性能也较差 ...

为了尽量减少温度对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的影响,系统设计人员应考虑散热问题、有效气流,以及基于模块功率损耗的降额曲线。

网友D:
。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是脉宽调制方式Ts不变,改变ton(通用),二是频率调制方式

网友E:
应准确测量或计算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