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教问题降压型PWM电源

楼主(2015-12-31):
降压型PWM+DCDC开关电压的简便设计方案。

网友A(2016-03-14):
参考21ic版块的设计方案吧。

网友B:
这个在版块找找有很多呢

网友B:
而且很多的方案都是成熟的

网友C:
你想要的多大功率的?

网友C: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很多的方案。

网友D:
金升阳的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模式的吧!

网友E:
这个直接使用现成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E:
看看3W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金升阳 的模块解决不了吗?

网友B:
申请一个试试看

网友F:
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

网友F:
直接推荐金升阳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