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光耦将5V的PWM转为10V的PWM

楼主(2016-01-01):
波形频率为4kHz,电路如下所示

结果波形的上升沿时间为16us左右,请问如何修改电路参数

网友A:
增加R1,减少R2

网友B:
电流尽量用大一些

网友C:
典型的浪费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D:
有种东西叫高速光耦

6N1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东西叫高速光耦

6N137

几kHz需要用到高速光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kHz需要用到高速光耦吗

看你对边沿精度要求了,这个和频率没有必然关系,好比我要一个秒脉冲,精确到1ns,那上升沿就要控制在ns级别
如果不换器件,2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或者信号源直接驱动二极管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对边沿精度要求了,这个和频率没有必然关系,好比我要一个秒脉冲,精确到1ns,那上升沿就要控制在ns ...

6n137的VCC极限值为7V哦

网友C:
不需要隔离的话用光耦是一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隔离的话用光耦是一种浪费

5V的单片机,驱动10V,你觉得需要隔离吗

网友E:
楼主变换一个4KH的信号,用TLP521就足够了,4KHZ信号周期250us,而TLP521的开关频率远大于此。楼主这种接法下,要减少波形上升的时间,实际上是要减小TLP521的Toff参数,可以减小R2实现,100Ω可以试一下。TLP521手册上其实有说的...

网友E:
不过即便是TLP521用到极致,波形上升时间应该也会有个10us以上,如果还要控制波形,就只有换高速光耦了。

网友F:
如果不需要隔离,大家想想三极管或者mos是否可以

网友F:
我感觉可以,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5V的单片机,驱动10V,你觉得需要隔离吗

根本不需要。事实上首帖电原理图也没有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需要。事实上首帖电原理图也没有隔离。

为什么不需要:)

网友G:
首帖图,已经隔离了。你再隔离,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帖图,已经不隔离了。你再隔离,有何意义?

在仿真时忘记把两个地分开了

网友H:
上升沿存在延迟是在所难免

网友I:
1.没人说过,5V控制10V一定要隔离,
2.如果有空间,可以加处理电路,边沿就好了,不一定要用高速;但会有延时
3.用高速简单不少,但你电压又达不到
4.要不要高速是看边沿要求,其实就是要从:边沿速度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而不是看频率
5.谁又说高速没有电压高的了?直接驱动马达都行(不建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没人说过,5V控制10V一定要隔离,
2.如果有空间,可以加处理电路,边沿就好了,不一定要用高速;但会有延时
3. ...

谢谢~受益匪浅啊。另外,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加处理电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受益匪浅啊。另外,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加处理电路?

加外放大电路就行了,或加个非门等.

网友J(2017-04-13):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同的供电系统,所以需要隔离。0-5V 10k PWM,转10v的PWM,就用普通的模拟光耦,已完美解决。

网友K:
有种东西叫高速光耦

网友L:
引用 网友I:
1.没人说过,5V控制10V一定要隔离,
2.如果有空间,可以加处理电路,边沿就好了,不一定要用高速;但会有延时
3. ...

看频谱。一般说的都是指基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