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这个单片机驱动多个LED灯的原理。

楼主(2016-01-01):
一般不都是三极管串联灯泡吗?三极管做开关使用,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呢?电路中三极管基极连接2K电阻连接到单片机IO口

网友A:
这些LED能点亮么?

网友B:
gnd部分忘记画了

网友C:
点不亮的,没有回路

网友D:
首先,楼主这个没有构成电流回路,不得亮的哦。另三极管串联灯泡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单片机I/O口出来的高电平不足以完全打开BJT,BJT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前存在等效电阻,所以BJT发射极的电势会小于VCC的电势,这样子LED是会亮的。仅凭这张图,我觉得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判断单片机的那个I/O口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亮,低电平:不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单片机I/O口出来的高电平不足以完全打开BJT,BJT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前存在等效电阻, ...

实在是错的离谱,电流方向怎么流,要点亮,发光管必须是正向导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在是错的离谱,电流方向怎么流,要点亮,发光管必须是正向导通的。

上面电势高,下面电势低,电流方向从上到下,难道不是正向导通?,你把BJT当作等效电阻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面电势高,下面电势低,电流方向从上到下,难道不是正向导通?,你把BJT当作等效电阻就好了 ...

只能说明不清楚三极管的物理机理,BE结是发射电子,CB结收集电子,(非发射电子),如你说的,必须改变CB的特性才对。CE二极功能相反,这就牵到半导体工艺的问题,C当E使用,性能大幅度下降。还有电流反向,BE结是反向的,

网友G:
没法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明不清楚三极管的物理机理,BE结是发射电子,CB结收集电子,(非发射电子),如你说的,必须改变CB ...

对的,我想了下,是我搞错了,谢谢你

网友H:
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I:
这个电路一看就不正确。LED是不能并联使用的。因为每只LED的差异性,使得每只LED导通电压会不相等,这样,导通电压低的就会亮,导通电压高的就不会亮。所以一般是串联,或单独串电阻后并联使用。另外,你图中的三极管连接也 是不对的。

网友J:
三极管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