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电路**

楼主(2016-01-01):
小弟现在做一个无线接收设备 功能是 有一台打印机 在打印数据的时候 通过接收打印机打印时产生的电磁波。来还原打印内容。
现在设计了前面接收电路。请各位大侠点评。附图如下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讲,接收信号不是问题,但是接收到的信号逆向解析算法才是重点,需要非常强大的数据运算,军方也许能真干得出来,自己做基本上不现实呀!

网友B:
依楼主这么说,不像是军方自已的办公室配置,应该是便携的,放口袋里跑敌人那儿去偷资料?

楼主做个更吊的吧:侦测敌人以太网辐射出的电磁波,信息量更大。

对了,你那个Q2都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依楼主这么说,不像是军方自已的办公室配置,应该是便携的,放口袋里跑敌人那儿去偷资料?

楼主做个更吊的 ...

楼主露个破腚,眼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讲,接收信号不是问题,但是接收到的信号逆向解析算法才是重点,需要非常强大的数据运算,军方 ...

对某一具体型号打印机相对好破,如果随便来一台都能破,那就更牛了。
好比随便一个地方方言,能翻译成标准汉语。可随便来种语言,包括鸟语虫语,都能翻译成汉语,有难度。

打印机留后门就爽了。以前保密单位的纸张粉碎机上,居然能录像并发送。。。

网友E:
看过标题再看过电路,想笑的举手

楼主:
大家随便说说。。。。先从信号接收开始吧,,怎么能接收信号。。其实也不是什么军工电路。,就是想测试打印机产生的 EMC 电池干扰。

楼主:
各位高手 出个 前极 信号接收电路哦。,,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F:
打印机打印时产生的EMC电磁干扰,应该包括电路板和里面的步进电机的吧,这个能保证每一个数据都对应一个唯一的特征吗。如果是静电打印,你也接收不到具体数据啊,依我看,还是直接装一个数据截取装置的有可能点。。。

楼主:
有些地方是装不了东西。,只能通过无线感应。。

楼主:
其实电路实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检测够在打印时产生的电流变化。通过无线检测。

网友G:
接地符号,四个方向都有了,,,,

网友H: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检测的是打印线的辐射.
这个东西同样也是被限制的.
我听说某人手上有一台是检测网络信号的,美军间谍的工具,随洋垃圾一起过来的时候被他拣到了.其实这个东西不光是在我国,在美国也是被禁止公布的,他拣到的纯属运气.

很早年的时候听说有人可以用接收机接收COM的数据,后面该贴被XX了,其实COM口就两根线,非双绞,辐射来得比较容易,你不妨先试试这个.

网友I:
看此电路图无意,你要先确定信号频段

楼主:
问一下楼上的。。打印机打印产生的电流变化。电流变化产生的 辐射信号变化的频率 大概是多少?

网友J:
这东西怎么用,放在打印机旁边吗?

网友K:
这个就跟我以前看到的一个帖子说可以接收显示器的辐射还原显示器的显示内容一样扯蛋。离显示器半米以内我觉得还有点可能,他M的居然说500米都能还原,简直是天方夜谭!!

楼主:
不是还原 打印内容,,儿是还原 打印时电流的变化。,这个能实现。有人做出来了。我就是抄人家的电路板。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抄错。很多器件都磨掉了。

"打印时电流的变化"就该用电流表测量,"无线的"用钳表。

网友L:
要不是楼主太屌,就是我太孤陋寡闻
这都行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还原 打印内容,,儿是还原 打印时电流的变化。,这个能实现。有人做出来了。我就是抄人家的电路板。就 ...

人家电路板是你这样用吗?本振、混频电路都是接收载波信号才用到。

这可是高科技,需要从基本原理着手,电路倒是很次要的。
也许能实现。
听说过用激光感受玻璃的振动,从而还原人声。同样有点天方夜谭,但貌似已经实现了。

网友M:
回八楼,看到题目进来了,看完电路出不去了。实在是笑不出来。

楼主:
各位大侠 有没有用过 4个脚的 调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