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请戳进!

楼主(2016-01-01):
刚学习avr mega16,准备做一个电子时钟 参考网上的代码 做出了仿真图 但是打算做实物的时候发现没有八位数码管(7segmp8x的...).... 只有单个的数码管 请问怎样修改代码可以达到用多个的单数码管显示?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miao,fen,shi,miaoge,miaoshi,fenge,fenshi,shige,shishi,a,b,c,d;
#pragma data:code //随后的程序储存在程序区域
flash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
flash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将数组存在ROM中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初始化*************/
void init()
{
        DDRA=0XFF; DDRC=0XFF; DDRB=0XF8;
        PORTA=0X00; PORTC=0X00; PORTB=0X07;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0X04; //256分频
        TCNT1H=0X8f;
        TCNT1L=0X80;
        TIMSK|=0X02; //定时器中断使能位
        SREG|=0X80; //全局使能中断打开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
        if(!(PINB&(1<<PB0)))
        {
                delay(10);
                if(!(PINB&(1<<PB0)))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hile(!(PINB&(1<<PB0)))
                        {
                                display(miao,fen,shi);
                        }
                }
        }
        if(!(PINB&(1<<PB1)))
        {
                delay(10);
                if(!(PINB&(1<<PB1)))
                {
                        fen++;
                        if(fen==60)
                        {
                                fen=0;
                        }
                        while(!(PINB&(1<<PB1)))
                        {
                        display(miao,fen,shi);
                        }
                }
        }
        if(!(PINB&(1<<PB2)))
        {
                delay(10);
                if(!(PINB&(1<<PB2)))
                {
                        shi++;
                        if(shi==24)
                        {
                                shi=0;
                        }while(!(PINB&(1<<PB2)))
                        {
                                display(miao,fen,shi);
                        }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miao,uchar fen,uchar shi)
{
PORTA=table[miao%10]; //1
PORTC=tab[7];
delay(1);
PORTA=0X00;
PORTA=table[miao/10]; //2
PORTC=tab[6];
delay(1);
PORTA=0X00;
PORTA=0x40; //3
PORTC=tab[5];
delay(1);
PORTA=0X00;
PORTA=table[fen%10]; //4
PORTC=tab[4];
delay(1);
PORTA=0X00;
PORTA=table[fen/10]; //5
PORTC=tab[3];delay(1);
PORTA=0X00;PORTA=0x40; //6
PORTC=tab[2]; delay(1); PORTA=0X00;
PORTA=table[shi%10]; //7
PORTC=tab[1]; delay(1); PORTA=0X00;
PORTA=table[shi/10]; //8
PORTC=tab[0]; delay(1); POR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timer1_init();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miao,fen,shi);
        }
}
/************中断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isr:9
void timer1_isr(void)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TCNT1H=0X8f;
        TCNT1L=0X80;
}

如能指点一番的话!!我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仿真图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就是 可以把这个八位数码管换成8个单个的数码管吗?? 谢谢!!有偿帮助也是可以的!

网友A:
8个1个没什么区别,硬件电路上你接好后;软件处理上都一样的

网友B:
要结合硬件来修改

网友C:
是可以的,集成的8位数码管和8个单一的数码管连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