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标准以太网超低延迟网络音频编码、解码项目

楼主(2016-01-01):
价格:20000 元

价格:20000 元
标准以太网超低延迟网络音频编码、解码项目
需求如下:
1、单芯片完成不低于4~8路I2S数字音频编码;

2、单芯片完成不低于4~8路I2S数字音频解码;
   数字音频指标不低于48K~20bit;
传输路径简述:
ADC-----Core-------DAC
              !
              !
              !
    100M Ethernet
音频AD、DA使用标准I2S数字音频信号

3、标准100M以太网

4、编码到网络解码端,总延迟不能超过1ms,如果能做到更低当然最好;
     传输需要做到1对1、1发多收功能

5、硬件平台不限于ARM、DSP、FPGA;

   为便于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尽量避免使用BGA封装的芯片;

6、除音频传输外,支持标准TCP、UDP等协议,可以通过网络升级固件、传输控制指令

联系方式:壹五三_贰三四四_陆玖八八,
扣 扣,贰柒柒四_12135

项目接单人必须在深圳 ,便于沟通、联合调试

网友A:
联系方式:15323446988
QQ,277412135

楼主:
楼上的大侠,你希望你的手机、QQ被搜索引擎搜索到吗?
请你修改下你的帖子,隐藏我的手机号,QQ号

如果你怀疑项目的真实性,
我可以公开公司名称:
深-圳-德-威-电-子
公司网站:www。dvae。com。cn

楼主:
传统的现场音频传输技术是利用模拟线缆加配线架来搭建传输系统,其连接繁琐且配置复杂。随着数字音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利用IP网络传输现场实时音频的Audio-over-IP技术。利用IP网络传输现场实时音频在传输容量、网络配置和资源共享上有很大优势。另外,利用IP网络传输实时音频还提供了一个可扩充的平台,以适应未来高清音质实时音频、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发展。研究基于IP的实时音频传输技术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IP网络传输实时音频具有众多优势,然而却存在时钟不匹配、延时不确定等问题,时钟同步和低延时一直是专业音频领域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IP的实时音频传输方案,以亚微秒级时钟同步和低延时为目标,在软硬件平台上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实现。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下:
  1.研究分析了 Audio-over-IP技术的相关原理,设计了一种基于 IP的实时音频传输方案。为完成高精度的时钟同步,方案采用了IEEE1588标准的PTP精确时钟协议,且采用了硬件支持 PTP时间戳获取的技术。为实现低延时的音频传输,方案采用了RTP协议来传输数据,针对音频系统的需求对音频数据进行了RTP封包设计。
  2.设计了基于以上方案的实时音频传输系统硬件平台。硬件平台以ARM9微处理器芯片S3C2440A为核心,以DM9000E作为网络MAC扩展。平台中增加了硬件支持IEEE1588标准的DP83640芯片作为PTP的硬件支持模块。为产生同步音频时钟设计了DP83640+FPGA的音频时钟产生模块。在硬件平台的基础上设计了音频传输系统中关键芯片的驱动。
  3.完成了实时音频传输系统的软件设计。设计了时钟精确同步协议PTP的状态检测程序,主从时钟节点的同步程序。设计了RTP传送和接收音频数据的程序,完成了对音频数据的RTP封装程序,RTP数据包的乱序处理程序。
  本文最终验证了所设计方案的有效性,实现了足够满足专业音频需求的亚微秒级时钟同步,实现了性能良好的实时数据传输。

网友B:
网络延迟是解决难点,需要采用新的协议,保存时钟同步

网友C:
1ms, 局域网内用ntp可以达到。

楼主:
硬件平台今天看资料,差不多已经选型定了, Cortex®-M7,210Mhz,MPU+DSP,应该足够,
老美在18年前,用MOTO DSP56002 120Mhz的DSP实现类似的功能,DSP资源居然还有70%的剩余

楼主:
网络应用条件,只需要考虑局域网100M、1000M,不需要考虑穿透路由器,wifi

网友D:
你这个应用要确保低延迟,需要以太网络交换机,而不是hub,而且需要选择好实验环境,因为普通的以太网不保证QoS。最好选择带VLAN和QoS管理的交换机组网。
第二,发包端不要选择大包,低延迟需要小尺寸报文,第一不容易阻塞,第二传递延迟小。
祝项目成功

网友D:
另外,你这个1对多是组播还是VLAN内广播? 对转发性能要求很不一样。 还有,1ms是经过几个交换机的延迟? 也就是几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这个1对多是组播还是VLAN内广播? 对转发性能要求很不一样。 还有,1ms是经过几个交换机的延迟?  ...

网络环境肯定是使用交换机,可以选择VLAN的交换机,这个比较容易实现,
1ms延迟,实际的使用环境控制在3跳以内,网络不会很复杂

网友E:
不在深圳

网友F:
奇葩应用。

另外,没见过2路以上I2S的单芯片。
而且,这个项目最终容易纠纷在延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奇葩应用。

另外,没见过2路以上I2S的单芯片。

都见过的就不叫难度,
2路以上I2S的单芯片,而且还支持TDM,多的数不清,我已经找到3家公司,
单芯片,可以是ARM、DSP,现在已经确定在ARM上,
至于延时纠纷,这个可以通过特定的条件测试,

网友G:
可以看看xmos的方案

网友G:
20000的价格太低了

网友H:
这个可以用fpga

楼主(2016-02-17):
FPGA成本会不会很高?芯片超过150元就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