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TMS320F2808如何在内部的RAM调试?

楼主(2016-01-02):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就是了。

楼主:
如何把程序放在RAM运行

楼主:
如何下载到RAM里面,然后进行不断电调试???

网友A:
cmd文件有在ram里运行用的,也有烧写到flash里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B:
CMD选择RAM的   还是load进去 就是在RAM中跑
也就是常说的仿真环节
如果你想把代码烧写到flash中   但是上电运行后  在RAM中跑
那就需要做flash到RAM的搬移

网友B:
RAM掉电丢失
你有没有先完成flash烧写成功  并且上电后程序正常执行
然后在考虑代码搬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