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13003 的发射极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大家好,昨天测绘了一个电路板电路图,请教大家E13003 的E极电压是多少伏?(测试时不小心短路,E13003 烧毁了,几个不知型号的管子也都烧毁了)
电源输入是 76V/10A 的电池,OUT1, OUT2 据说是接的一个电磁线圈,通电就产生磁场的。E13003 导通,A, VT 高电平导通后,光耦的电压约为2V,哪其他全部电压都加在了三极管CE结吗?还有图中E13003 的 B极还接到一个无限遥控模块的供电了,后面还接到了一个类似7805的LDO, 根据7805最高电压 33V,看出图中B极电压应该低于33V,不知是否正确?(因为模块,三极管很多都烧毁了,没法看清型号,只能推测)
Q8 Q9 Q2 Q4 也不知道型号,上面只丝印有P1 N1 字样。经过万用表测试,P1是PNP 型管, N1 是NPN型管。
怎么能根据上面的丝印推测出管子型号?
谢谢。

网友A(2016-01-02):
你这个电路根本就不对。

楼主:
从原没烧毁实物照片看,E13003 的排列顺序,面朝字面,左到右应该为 E C B ,如果按照其他厂家引脚排列 B C E ,电路将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