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的双轮自平衡小车,终于完成了

楼主:
  9月份就把底盘模块买回来了,玩了一段时间,把各个驱动都弄好了,但是是第一次弄PID死活站不起来,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没时间弄便把他搁置了,到了最近,时间充足,便再一次拾起了她,经过几个月的技术积累,不出半天,小车就站起来了。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马马虎虎,可以稳定站立,前后左右转弯,也算是做成功了吧,至少不算是浪费了钱了。特发此贴,以作纪念,同时,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下载下来参考参考。
  说说配置吧,主控STM32F103RB,霍尔编码器,MP6050,蓝牙遥控,另加超声波避障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MjgwNjg1Ng==.html?from=y1.7-1.2

`1Y%7[VHQ_JDKW0$]UCEK)V.png (200.11 KB )

网友A(2016-01-02):
MARK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B:
实在不敢恭维您的视频配乐,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敢恭维您的视频配乐,哈哈

哪里有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敢恭维您的视频配乐,哈哈

哈哈,民族歌曲

网友B:
仔细看看一楼,有链接的,优酷视频:D

网友D:
这同学,喜欢造车,也喜欢打篮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同学,喜欢造车,也喜欢打篮球,

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E:
楼主强大,现在做个东西干扰因素太多了,做了一半都不了了之。

网友F:
楼主可以造高达了

网友G:
不错,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H:
楼主做得不错,走起来挺稳的。

网友I: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peed.h"
#include "mp6050.h"
#include "key.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t main(void)
{
        u8 i,Send_Count;

        delay_init(72);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ED_Init();
        KEY_Init();
        BLUETOOTH_Init(9600);
        MPU6050_Init();
        PID_Init();
        ENCODER_Init();
        ULTRASONIC_Init();
        MOTOR_Init();

  while (1)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acc_x, 1 );  //上位机波形显示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gyro_y, 2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angle_ax, 3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angle_gy , 4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angle, 5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Kp , 6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speed, 7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0, 8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0, 9 );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 0 , 10);
//                Send_Count = DataScope_Data_Generate(10);
//                for( i = 0 ; i < Send_Count; i++)
//                {
//                        while((USART1->SR&0X40)==0);
//                        USART1->DR = DataScope_OutPut_Buffer[i];
//                }
//                delay_ms(50); //20HZ

                ULTRASONIC_Distance();//600ms测距一次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使能USART3发送中断
                delay_ms(600);
  }
}
问一下楼主,那个平衡直接在初始化函数里实现了吗?

网友I:
基于STM32的两轮平衡车的视频的背景歌曲是什么,很好听,求楼主说一下,收藏了去。

网友J:
内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通过算法获得倾斜角,感应到向前倾斜了就向前加速,反之向后加速。

网友J:
运作原理主要是建立在一种被称为“动态稳定”(DynamicStabilization)的基本原理上,也就是车辆本身的自动平衡能力。以内置的精密固态陀螺仪(Solid-StateGyroscopes)来判断车身所处的姿势状态,透过精密且高速的中央微处理器计算出适当的指令后,驱动马达来做到平衡的效果。

网友J:
动态稳定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小的或大的扰动后,在自动调节和控制装置的作用下,保持较长过程的运行稳定性的能力,通常指电力系统受扰动后不发生发散振荡或持续的振荡,是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的另一种形式。
动态稳定可分小扰动动态稳定和大扰动动态稳定。
1)小扰动动态稳定是指扰动量足够小,系统可用线性化状态方程描述的动态稳定过程。
2)大扰动动态稳定是指扰动量大到系统必须用非线性方程来描述的动态稳定过程。

网友K:
兄台,用的什么电机。普通的减速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台,用的什么电机。普通的减速电机吗

没错,就是普通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楼主,那个平衡直接在初始化函数里实现了吗?

在balance.c文件中有一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调用了那个平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态稳定是指电力系统受到小的或大的扰动后,在自动调节和控制装置的作用下,保持较长过程的运行稳定性的能 ...

不错不错,理论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得不错,走起来挺稳的。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弄好,不能在一点站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于STM32的两轮平衡车的视频的背景歌曲是什么,很好听,求楼主说一下,收藏了去。 ...

醉苗乡

网友L:
你在琛圳吗?

网友M:
楼主用的PID控制的,PID就够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的PID控制的,PID就够用了吗

够了啊,角度PD  速度PI

网友N:
如果要在一点站立的话,加速度传感器得很精密,电机也得反应够快

网友O(2017-05-09):
很不错啊,先码一下,

网友P:
这个代码直接下载可行吗?

网友P:
楼主的硬件电路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