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5509A程序运行时断开与仿真器连接

楼主(2016-01-02):
(无正文)

楼主:
CCS运行程序时将数组加进watch window老是断开与仿真器连接出现这样的错误,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436 on Page 0 of Length 0x2c0: Error 0x80000002/-1143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The memory at 0x000004A4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1143 Error Class: 0x80000002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一星期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用的是哪款仿真器     有没有条件换个仿真器试试
或者在其他人的电脑上试试
我曾经使用的市面上便宜的XDS510    总是掉线
在使用过程中    经常需要重新插拔 或重新上电
数据量一大就断开并报错

楼主:
我用的就是XDS510,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运行下就会断开,要给板子重新上电,但是运行其他程序都是好好的,就是现在这个程序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款仿真器     有没有条件换个仿真器试试
或者在其他人的电脑上试试
我曾经使用的市面上便宜的XDS ...

如果换仿真器,大神能推荐下哪款更好点吗?我的板子是5509A,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换仿真器,大神能推荐下哪款更好点吗?我的板子是5509A,谢谢啦

市面上XDS100V3不知道是否能支持5509A
价格比较便宜   性能也稳定
更高的就是560了   就是很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XDS510,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运行下就会断开,要给板子重新上电,但是运行其他程序都是好好的 ...

我用过这款    300-400元    各种掉线   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款    300-400元    各种掉线   不稳定

运行板子配套的例程是好好的,就运行一个程序时出现这种情况(其他人的可以运行),有没有可能是我CCS配置有问题(我是按照教程安装的)或者这个程序中有我的软件无法识别的函数等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板子配套的例程是好好的,就运行一个程序时出现这种情况(其他人的可以运行),有没有可能是我CCS配 ...

有些代码可能会出现对外设的不合理操作   比如代码跑起来造成IO口短路   或者芯片灌流
这样会导致仿真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代码可能会出现对外设的不合理操作   比如代码跑起来造成IO口短路   或者芯片灌流
这样会导致仿真器 ...

程序在别人那运行是好的,仿真器,板子和我都是一样的,我再查下什么原因,不行再买个仿真器,谢谢版主帮助,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在别人那运行是好的,仿真器,板子和我都是一样的,我再查下什么原因,不行再买个仿真器,谢谢版主帮 ...

有消息了记得分享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仿真器问题,XDS510不太稳定,仿真器换成了SEED-XDS510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