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6-01-02):
请问各位 图中圈出来的 电感 是什么电感。哪里可以买

楼主:
图中 指示的 变压器电感 ,是什么电感, 具体有什么型号。。怎么买

楼主:
这张图比较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比较清晰。

这个红线框出来的东西(标注“红”),和另三个虚线框出来的东西(标注“黄”“白”“黑”)是一套。后三个叫“中周”,这个叫“本振”。“本振”是“本机振荡线圈”的缩写。
如今哪里可以买到,只有问老tyw了。记得前两年他在帖子里面说过某厂还在生产。

网友A:
这个东西,实在说不上什么“收音机电路分析”,差得太远了。

网友B:
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收音机的原理,特别是这种分离件的,你可以去买电装电调套件.我记得里面的还是独立元件的,而非IC.如果你找不到了可以找我,我这边的老店应该能帮你找几套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电源 电流变化 无线检测装置。 利用收音机原理。把天线靠近电源线,电流变化产生声音变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前级接收电路。

网友C:
有想法很好,愿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电源 电流变化 无线检测装置。 利用收音机原理。把天线靠近电源线,电流变化产 ...

有想法很好,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电源 电流变化 无线检测装置。 利用收音机原理。把天线靠近电源线,电流变化产 ...

“利用收音机原理”
我真的不知道“收音机原理”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在收音机里,这些变压器叫:中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电源 电流变化 无线检测装置。 利用收音机原理。把天线靠近电源线,电流变化产 ...

LZ不用研究收音机了。
这和你的应用根本就是风马牛。

查几个概念:射频,载波,调制,解调。

之前被你误导,以为你有发射台呢。你这就是原始信号的接收和处理,和射频没有关系,和神马混频、解调更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收音机原理”
我真的不知道“收音机原理”是什么原理。

那你还不如弄个磁感应

楼主:
确实是有人做出来了。。我抄人家的电路板,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用研究收音机了。
这和你的应用根本就是风马牛。

请问原始信号该怎么接收呢,

网友F:
有一种欲望叫穷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人做出来了。。我抄人家的电路板,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点评!! ...

你确切了解别人产品的用法吗?这很关键。

从这个电路我可以肯定:打印机那里有发射机,和窃-听-器一样。就是说有射频驮着原始信号,天线发射出来。这一步位于发射机那里,相关的概念叫载频、调制;接收机把原始信号卸下来,就叫“解调制”,简称解调。

至于怎么得到原始信号,不好说了,很可能是直接挂在打印线上,比如USB线。

调幅发射,调幅接收;
调频发射,调频接收;
我都做过。

LZ确实在“穷想”,缺乏基本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人做出来了。。我抄人家的电路板,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点评!! ...

PowerAnts不是已经告诉你:“Q2必烧”了么?

他抄板画错了。

网友G:
想起了 大学的时候

网友F:
楼上的拂去了**上厚厚的浮尘。
略做一些修补:
那个中波本振线圈型号应是LTF-2-3,后面的中周才是TTF-*-*,尺寸10*10。
70年前后与3A31齐名并配套的是3AG1系高频管。3DG6是稍后的事儿,应该没有玻封的。
当然,在60S早期少量的收音机只能用苏联型号。如美多27A中短波机,市价¥180!旧货残值¥300。

3A31应为3AX31,金封,瘦长,磨掉顶盖可以作光电管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复刻版电路吧?以前中周用的是TTF-2-3,三极管用的是3DG6和3AX31或3AX81,呵呵,好温馨的**,记得当年半导 ...

3DG6 好像是金属壳子的吧,3AX81是玻璃的,把皮刮下来就成了光电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3DG6 好像是金属壳子的吧,3AX81是玻璃的,把皮刮下来就成了光电管了

把皮刮下来就成了光电管了

没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3DG6 好像是金属壳子的吧,3AX81是玻璃的,把皮刮下来就成了光电管了

3AX81做光管暗电流太大,也太奢侈。
81可卖4.08元,Pcm200mW。
而31才1.25左右,Pcm125mW。

网友J:
有这种收音机电路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再说说“中周”的故事,第一次接触比较高端的电子设备就是收音机了(那时叫“半导体”),当时对这个中周为 ...

中周,源之56十年代称交流电频率为“周率”。
到产品中的“中周”,实为“中周变压器”之简称。
再到后来,即便是已改称"频率",并且考虑到它们往往与“振荡变压器”配套生产、出售和应用,习惯口语中就把2~4只甚至更多一套中频变压器+本振变压器统称“中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的,能知道这么全的,那您一点是

“知道这么全的,”论坛里面可以自称“老鸟”。

网友F:
呵呵,我只能算个80后吧。
那些东西都有记载的,任何人都可以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靠!那你得叫我声哥了,我发帖一般都是发我自身经历和理解,开个玩笑,别介意。 ...

赏同“我发帖一般都是发我自身经历和理解”,不虚伪。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又看了遍电路,检波居然不是2AP9,索然无味了,现在还继续折腾这种老掉牙的东西,就一定就要用老掉牙的元件 ...

一份硫黄粉、4份铅粉(重量比)混合,置于铁皮盒里加热至自燃,熄灭并冷却后砸碎选出晶状体--硫化铅,与细铜丝组成成“矿石”检波,更有情怀。:lol

网友K:
2AP9若不加偏置,检波效率没加了适当偏置硅管高。中周要区分锗管和硅管的,输入阻抗不同,变比有差异。

网友F:
连矿石都能制,大蚂蚁该不是4050后吧,嘿嘿,

60S后的半导体,不论硅锗按例都会给检波管加偏置。

硅中放管配用硅检波管,有一定合理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连矿石都能制,大蚂蚁该不是4050后吧,嘿嘿,

60S后的半导体,不论硅锗按例都会给检波管加偏置。

你上了我的当,:lol AGC一般是将检波输出的直流分量加到第一中放的基极偏置,因此检波输出电压需要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反。若检波级由电源电压提供偏置。那检波输出的直流分量得加到中放的发射极才行。好像没看到过这种接法。

网友L:
哈哈!…让我回忆起那遥远的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一份硫黄粉、4份铅粉(重量比)混合,置于铁皮盒里加热至自燃,熄灭并冷却后砸碎选出晶状体--硫化铅,与 ...

“一份硫黄粉、4份铅粉”没搞过。
到中药店买一毛钱“自然铜”,给三块四块黄澄澄金子一般的晶体,敲碎了用锡箔包起来,这个干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上了我的当, AGC一般是将检波输出的直流分量加到第一中放的基极偏置,因此检波输出电压需要与供电 ...

提到电源极性,恐怕人们觉得有点儿绕。

检波管的偏置,应是“弱正偏”;
该偏置设计是:电源给中放偏置Vb,再由Vb分流至检波偏置;
与信号正比之检波直流分量,正好反过来使Vb下降,Ic下降,增益下降。
故此,谓之“反向AGC”。

此电路很有艺术技巧,一举2得!

网友F:
应该这样配置:
不用电源的矿石机,必须用方铅矿或其它什么石头尽管试,2AP9就没意思了。
3AG1+2AP9+3AX31,标准得不行了的配置。
到硅时代就不太好配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提到电源极性,恐怕人们觉得有点儿绕。

检波管的偏置,应是“弱正偏”;

无电台与有电台的情况不同,要看你盯住那种工作状态啦 :lol

比如你说你有台汽车一年只用了一吨油,我说4S仓库里有一台汽车一年了没一滴油,两个说法都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无电台与有电台的情况不同,要看你盯住那种工作状态啦

比如你说你有台汽车一年只用了一吨油,我说4 ...

老抽有新作了,过去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确确实实是3AG1+2AP9+3AX31这种标配!3DG6是后来的事,矿石机我没搞过,倒是家里有一个我爸年轻时瞎折腾 ...

老爸把你带上这条路,也不知算是褔是难,呵呵

网友K:
我45楼的说法容易误异别人,角色要倒转一下:

检波二极管有正偏置。(对应于汽车趟在4S仓库里睡大觉,不烧油)

检波二极管有电台时无偏置。(对应于汽车正常使用期间,要耗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的,经典电路,不过当年我折腾6管超外差机时,还不具备完全的电路分析能力,好多东西都是定性分析一下 ...

10岁,由感至理,扎实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老抽有新作了,过去看看吧

什么时间老抽搞个性能力计算公式,感兴趣的人估计会多五六个数量级,说不定拿个诺贝尔性(医)学奖(如果有的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好奇问一问,WHO是老抽?是那位稀饭分析电路那位吗?还是啥,偶基本上不在模拟板块混,呵呵。 ...

HWM -- 21IC 知名数学大师 & 物理大师 (不意不是大shi ), 无工程背景,但贴子具有相当学习及参考价值

楼主:
现在热闹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我要的目的就是 热敏打印机在打印单子的 时候 电源上会有电流变化。怎么采集电流的 变化。,(用无线的方式)。给一个 方案。。前级有什么来接收。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热闹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我要的目的就是 热敏打印机在打印单子的 时候 电源上会有电流变化。 ...

大伙对忆苦思甜比较感兴趣,对你的主贴不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热闹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我要的目的就是 热敏打印机在打印单子的 时候 电源上会有电流变化。 ...

估计只能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什么时间老抽搞个性能力计算公式,感兴趣的人估计会多五六个数量级,说不定拿个诺贝尔性(医)学奖(如果有 ...

老抽对它不会有兴趣,与诺医奖没有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热闹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我要的目的就是 热敏打印机在打印单子的 时候 电源上会有电流变化。 ...

你这个玩意儿吧,其实都想帮你。只不过是得进行【科学】研究,首先是研究何种型式的信息泄露信噪比最高,泄信频道,比较接受的可能等。
除非哪个做过,谁能帮你?
电源中电流的信噪水平,估摸着得有—1000dB。
要是有你的专业水平,我宁可不去穷想。

网友K:
不单是信号强度的问题,热敏打印头是多个微小热点并行工作的,咱就按8个点考虑吧,鬼知道感应到的一个瞬时10进度幅度为5的信号,它是11001110呢?还是00110111呢? 给我1000W我也没法做,水平不够

网友M: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电源 电流变化 无线检测装置。 利用收音机原理。把天线靠近电源线,电流变化产 ...

你的想法,TEK或做示波器的厂商已经做了,不过他们是做EMI的,射频范围的,测电流电流有点难,因为有可能是低频的,没法用天线感应到,除非电源电流中有高频成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好奇问一问,WHO是老抽?是那位稀饭分析电路那位吗?还是啥,偶基本上不在模拟板块混,呵呵。 ...

不知道另有老抽
本版较“老”坛友之一,马甲之一“酱油……”。
老抽数学专注,你若给出一个模型,不出2**即给你一个数学解释式。你不用怀疑,连个点儿也不会错。
你可以欣赏老抽发贴,但不要指望会有多大帮助——第一它仅止于电-数转换,不比任何书更有指导意义,第二新手看不懂老手不稀看。

网友N:
当年用3AG6+2AP9+高阻耳机的配置一个都没弄响。反倒是3DG6的超再生收到几个FM台,当时那个兴奋。

网友N:
更正一下,是3AG1+2AP9+高阻耳机

网友O:
t宝搜6管超外差收音机,6.7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套散件。

网友P:
电子元件很早就流行邮购,比淘宝早好多年。

网友Q:
很久没来了。这么好的帖子,我又是后知后觉。我想说的都让前边高手们说了,我也就没话了。刚看到前边的图我就觉得味道不对。。。没敢乱喷。

网友R(2022-02-17):
有趣的帖子, 楼主因当是想窃取 堵bo 机的  打印结果 ,然后下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