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触摸遥控器

楼主(2016-01-02):
想做个433的触摸遥控器 现在想把机械按键改成触摸的,请教大神 触摸部分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想要效果好,可以用电容式触摸按键芯片。

网友B:
某宝可以直接买到 带pcb触摸的完整模块。低于5块钱,或者....
找找吧

网友:
遥控器那么小,整个都拿在手里了,能解决触摸灵敏度吗

网友C:
找一个可以编程的触摸IC,433M 加一个表面谐振器用GPIO口驱动,不过还得找一个触摸功耗处理较好的,推荐C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