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DK-M451板进仿真弹出版本不匹配

楼主(2016-01-02):
打开例程中的LED,编译通过,进入仿真时,弹出个对话框,Application internal version is not matched!,不会插图,看了下,大概意思是:现在的版本是6491,原先的版本是6425,问是否更新NuLink固件。未敢轻举妄动,以前有过更新JLink固件后全部瘫痪的深刻教训,请问,我现在应该点击“是”还是“否”?

楼主:
F:\新塘单片机\图片1

网友A:
当然是y了,你的nulink是正版,升级没问题

网友B:
得升级一下吧,升级后就可以了

网友C:
主要是耐心点,看提示再进行下面的操作,不要贸然拔下USB连接线!

若更新失败了,参考下帖,可以救活,当然得需要一个好用的nulinkme
https://bbs.21ic.com/icview-10555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