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型号的贴片光耦和直插光耦有区别吗

楼主(2016-01-02):
请问同型号的贴片光耦和直插光耦有区别吗

网友A:
看规格书

网友B:
区别就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C:
除耗散功率一项可能有差别,其它的无差别。

网友D:
几乎没有差别,只是安装设计的要求不一致罢了。现在很少用直插的了,除非是特殊场合。

网友E:
如果里边芯片不一样,电参数会有差异。
封装模式差异主要影响隔离电压
一般DIP封装的各项参数比sop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