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大侠帮助看这是什么东东?可以给个linux固件运行起来吗

楼主:
大侠帮助看看这是什么东东?可以给个linux固件运行起来吗?

网友A(2016-01-03):
至少要看看散热片下的处理器是什么型号,然后再找他的开发板

网友A:
如果有调试串口引出,应该可以

楼主:
散热器下AML8726-MX

网友B:
这个难道是电视盒?

楼主:
散热器下AML8726-MX ,其他在图上表示了,变砖,想救活,怎么办?

网友A:
AML8726-MX是晶晨的双核ARM Cortex-A9处理器

网友A:
找个串口线,把超级终端的波特率设置成115200,再将HDMI边上电视或带HDMI的显示器,然后给板子上电,看是否有什么反映。

楼主:
板上无串口 ,那个是VGA,供电是5v, 板上接口是hdmi、网口、vga口、音频口、usb口,第一图上右上角的通焊孔不知是什么接口使用?是串口还是其他接口?第一图的下边的那几个焊锡的地方是什么接口?是串口还是其他接口?这两个地方的逆时针的第一电路点是接地,其他电路点没有电压,
散热器下AML8726-MX ,变砖,想救活,怎么办?其他配置512Mflash,4X128M内存

网友A:
连接显示器,通过看是否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