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常用的固定电容的白色胶是什么胶呢?

楼主(2016-01-03):
这种胶能在加了三防胶的电路板上使用吗?
如果方便的话,能发几个这种胶比较好的品牌或者常用的淘宝链接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是热熔胶.

网友B:
不太像704硅橡胶啊,704即便固化以后也有弹性的,楼主说的那种胶摸起来很硬,704固化过程中有很大的流动性,会流成一滩那种,楼主说的那种固定电容的固化过程中流动性不强,体现在形状上像是一坨。。。

说这么多,我也想知道这种胶是啥。。。请教蚂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像704硅橡胶啊,704即便固化以后也有弹性的,楼主说的那种胶摸起来很硬,704固化过程中有很大的流动 ...

热熔胶的软化温度是80-100度,一般不适用于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的软化温度是80-100度,一般不适用于电源

恩,肯定不是热熔胶

网友D: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胶,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D:
作用一个是密封,一个就是固定大器件。

网友C:
就是这个,又便宜量又足,一管只要两块半,够固定1000颗电容了

网友E:
一般用704硅橡胶,也有703硅橡胶。704耐高温,703的粘接力好。

网友F:
我们用这种,稍贵了点:
183电源硅胶密封剂 RTV Silicon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又便宜量又足,一管只要两块半,够固定1000颗电容了

蚂蚁兄你们是从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G:
我也一直没搞懂,这下顺便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蚂蚁兄你们是从哪里买的?求链接!

淘宝上大把。

网友H:
挺不错的问题

网友I:
也可用耐高温的黄色热熔胶吧

网友J:
不错不错  学习了  我也一直想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蚂蚁兄你们是从哪里买的?求链接!

俺只用百合花牌

网友K:
硅橡胶有软的和硬的之分.还有导热系数的不同.一般工厂会找专门的硅橡胶工厂配置.

网友F:
多谢蚂蚁兄!

网友F:
不知道那家的是真的,是原厂的;P,这是淘宝难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家的是真的,是原厂的,这是淘宝难题

这种东西谈不上什么“原厂”概念,根据产品图片查厂家是否是正规的即可。顺便一说,这类胶的制造技术很简单,小作坊都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谈不上什么“原厂”概念,根据产品图片查厂家是否是正规的即可。顺便一说,这类胶的制造技术很简 ...

那就好,总觉得滴在强电线上的,怕出事,所以之前买的都是10多元一支的,多谢春版

网友L(2017-05-02):
RTV电子导热硅胶

网友M:
硅橡胶有软的和硬的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