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的官方外设驱动库有个严重的bug

楼主(2016-01-03):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使用GPIO_ReadInputPin函数,理应返回0或者是1,但是实际用起来,还返回了0x02,0x04,0x08,....等等
一旦判断比较的是SET,结果一定是错的.

网友A: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结果 跟!=0比较,无任何问题

网友C:
官方库有BUG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就这么一行语句,就有“严重BUG",你以为编官方库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啊?

网友D:
比如0x02是非零,非零在BitStatus就是SET,看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BitStatus,你就应该用RESET或SET,当然非得看具体是什么数也是可以的,你不就看到了吗。
但具体你有什么疑问?

网友E:
能有所发现还是不错的。

严重BUG谈不上,你做'0'比较就没问题。
只要自己看懂了,可以自行调整的。

网友F:
那是你程序的问题了。。。非0与0的写法判断。。。。。
if(x)或if(!x)判断就行了,不要写成if(x == SET)。。。。

网友G: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是bug,那就是bug了。自己看的不爽那就跟他改了,呵呵。你说是不是?

网友H:
这个函数的设计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bitstatus这个类型只有两种状态
而一个port上的pin有2^n个状态
除非只有一个pin,不然怎么搞都是错的

网友I: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提的对
你标识了类型是BitStatus ,是个只有0和1的枚举类型,就应该乖乖的用,否则返回个U8或者U16也说得过去
好比,我约定了个规则,我自己又不遵守,那一起干活的小伙伴确实就要恼火

网友J:
有Bug正常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lol

网友E:
嗯 具体到这个地方是有点不严谨。的确有时会在这个地方耗费点时间。
顶上去,让更多人了解。
曾经就这个问题写个一篇微信小**分享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函数的设计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bitstatus这个类型只有两种状态
而一个port上的pin有2^n个状态

这个函数就是读取某1个pin的状态,不是整个port的状态

网友K:
同意,看到是BitStatus类型的一般会跟SET和RESET做比较。

网友L:
官方驱动库有一些低级bug已经不奇怪了,其实官方写库的工程师的软件水平真不能算高,一些基础知识并不扎实。

网友M: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严重bug吧,lz严重了。

网友N:
1、从语法分析,函数的返回值是BitStatus,不存在lz说的“还返回了0x02,0x04,0x08,....等等”
2、lz没有提供测试数据和结果,只有猜想
3、基于1和2,lz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很low

网友H:
引用 网友N:
1、从语法分析,函数的返回值是BitStatus,不存在lz说的“还返回了0x02,0x04,0x08,....等等”
2、lz没有提 ...

第2点不认同
因为你也没有提供证据

第1点其实你也是根据第2点猜测而来的
所以也不认同

最后第3点,超出技术讨论范畴,不做评价

网友O:
比如0x02是非零,非零在BitStatus就是SET,看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BitStatus,你就应该用RESET或SET,当然非得看具体是什么数也是可以的,你不就看到了吗。
对,就是这样,就是0和非0,非0并非就是1,那个布尔类型才那样,这里是可以判断具体位置的,所以是非0,没有错的。

网友P:
if判断0或非0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第2点不认同
因为你也没有提供证据

你说的有道理,我反思了一下午。

然后,晚上动手验证lz所说,属实,但是并非严重的bug。

采用7#的方法,就可以避开了。或者,由于固件库是开源的,发现bug,修复它,如下: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非技术范畴,我也想说一下。lz咋呼过头了,我的反应也很激烈,致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有道理,我反思了一下午。

然后,晚上动手验证lz所说,属实,但是并非严重的bug。

不严重?
你搞一锤子买卖?产品出去不维护,不升级?员工不换人?
这类函数,数目很多,大量在用,不仅仅是一两个函数,这种bug,搞不好下次用官方库又会出问题.换人也会出问题....
.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严重?
你搞一锤子买卖?产品出去不维护,不升级?员工不换人?
这类函数,数目很多,大量在用,不仅仅是一两个 ...

21#的论述很到位了,根本就不是bug。只是不符合你的使用习惯而已,或者说你没有适应这样的写法。
在习惯的认知里,非零就是1,实际上编译器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并不表示非零就必须是1。

BitStatus的两个值枚举值设计成0和非0,这没有异议吧?那么使用应该使用0和非0才更符合它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