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关于虚拟COM 枚举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6-01-03):
有个STM32 虚拟端口的问题 就是 我以及弄好了 USB虚拟端口. 但是有个问题 比喻我电脑有2个USB端口. 插入USB1 显示COM34 插入 USB2还是 显示 COM34  如果我要 USB2 显示 COM35 应该怎么改? 是驱动的问题吧.还是STM32代码得问题?

网友A:
与下位机无关。
这是系统自动分配的,但可以在属性里手动修改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下位机无关。
这是系统自动分配的,但可以在属性里手动修改号码。

那你得意思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就是要改驱动文件了.  主要是我上位机要控制6个下位机. 不可能都手去改吧. 所以还是得找问题.或者有这资料 我学习下. 主要抓狂得 不知道看啥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得意思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就是要改驱动文件了.  主要是我上位机要控制6个下位机. 不可能都手去改吧. ...

每个虚拟串口都有各自的PID、VID、设备描述符,可以识别出来,
然后自动连接。不必去关注具体的com号码。
上位机程序员可以做到,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虚拟串口都有各自的PID、VID、设备描述符,可以识别出来,
然后自动连接。不必去关注具体的com号码。 ...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