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振动(“小位移”和“大位移”)

楼主(2016-01-03):
电路里有振荡,而力学里则通常称那类似的玩意儿为振动,动者可视也。

楼主:
上一幅图:

楼主:
这图估计都能看懂,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一)那是个线性系统,表现在Fs=-kx和Fd=-cv,其中k和c与x及v无关。

二)仅有x0这点可能是稳定点。具体稳定与否,需看具体情况(由m、k和c确定)。

注:所谓稳定,是指在一定的初始条件或扰动后,系统趋于某一个状态。如果系统不能趋于任意一个状态,则称系统为不稳定。

楼主:
线性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完全成熟,譬如上图所示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下面给点变化,看图:

楼主:
这里,不考虑阻尼(c=0)。注意此处的Fs=f(x)是条折线。那么红线还是原来的情形,而绿线部分变了。

思考一下,什么范围内与前图一致,什么范围内非线性但还能振动,而什么范围内“出界”了。

楼主:
下面这个玩意儿都应该知道,那是个单摆:

注意那条红线。

楼主:
这个,各位也可以看一下,什么情况下是通常意义下的单摆振动(不管其摆幅大小),什么情况下“出界”了(不再是个单摆)。

注:关于单摆,当摆幅比较小时,可以作适当的线性近似以简化计算。具体可按误差指标确定其具体摆幅。

网友A:
若吊绳长度远远小于地球半径,基本上没问题。若吊绳长度已经大到与地球半径同数量级,那小幅摆动是简谐运动,大幅度摆动的话就不是了,大到什么程度呢?看能接受小球荡高后万有引力下降的程度

楼主:
由此可见,振动(或振荡)的线性近似是某一状态点(通常是个可能稳定的状态)附近的一阶近似(忽略一阶以上的项)。由于忽略了高阶项,导致系统信息的缺失,越是远离那个状态点其近似线性系统与原系统差异越大。如果不对原非线性系统作适当的限制,所谓的线性近似几乎没什么价值!

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通常对系统的非线性特性有一个大致的分类,并按照各类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分析。

具体建议查阅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吊绳长度远远小于地球半径,基本上没问题。若吊绳长度已经大到与地球半径同数量级,那小幅摆动是简谐运动 ...

就算是“吊绳长度远远小于地球半径”,如果摆幅过大,那也不能视为简谐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吊绳长度远远小于地球半径”,如果摆幅过大,那也不能视为简谐运动。 ...

当然的,角度在+/-90度范围内不限

网友A:
11楼说错了,这个角度很小,远没有90度那么大

楼主:
附加说明:

注意上面那些“抛物线”(U),那是势能线。对于那个线性的弹簧振动系统,由于其势能线为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所以只能在其“碗内”振动。而如果是“折线”,显然当能量高于那个峰值时,“出界”了。类似,那个单摆也是如此,其势能线为周期的三角函数(负的余弦)。

楼主:
经典力学中,势垒(那条势能线)是不能穿越的;但到了量子力学,势垒贯穿并不奇怪。

网友A:
在弹簧的弹性范围内,弹簧振子受力正比于位移,这没问题。单摆不同了,力不再正比于摆角,不再是纯简谐振动。

网友A:
“线性范围”,目测为 +/-5度,顶多+/-10度

网友B:
这里的例子和电路中的例子有些差异,电路或自动控制中是针对有源系统而言,一个有源系统如果绝对的线性系统的话,是不会振荡的,而是输出是无穷,即所说的发散,这个从传递函数的反变换可知。如果需要振荡,必须含有非线性器件,比如限幅(稳压管限幅或电源电压有限等)、二进制器(比较器、数字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例子和电路中的例子有些差异,电路或自动控制中是针对有源系统而言,一个有源系统如果绝对的线性系统 ...

要“有源”,很简单,令c<0即可。我称之为“负阻尼”(类似负阻)。

发散还是振荡,实际情况由非线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