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dsp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6-01-03):
for(;count<=0;count--);当count=1的时候到底延时多长时间,这个和什么东西有关啊,加入我的外部晶振是24M,dsp内部PLL后的频率为200M,执行上面的延时到底延时了多长时间啊,假设count=1

网友A:
这个说不好     建议你用CCS看看执行一次循环需要多少个系统CLK
然后计数出时间

网友A:
你这个死循环有问题吧

网友B:
for(;count>=0;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死循环有问题吧

嗯嗯,是的,不小心写错了应该大于
如果使用ccs的时钟计数为200,外部晶振是24M,dsp内部PLL后的频率为200M,那么实际的延时为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不小心写错了应该大于
如果使用ccs的时钟计数为200,外部晶振是24M,dsp内部PLL后的频率为20 ...

CCS自带的profile可以做时间统计
据说不是很准确   但可以参考

网友A:
不用profile的话,统计时间还有3种办法,(1)根据C6000编译手册上所说,使用clock()函数。(2)DSP/BIOS下的时间分析器。(3)使用DSP片上自带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