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12 输出端续流二极管损坏~~~·

楼主(2016-01-03):
最近在使用LM2576-12时,发现输出端续流二极管出现损坏,求大侠们指点~~~~
(电路用的是LM2576官方的典型电路,续流二极管用了IN5822)

网友A:
应用条件

网友B:
不一定是技术问题,也许是管理间题呢!

楼主:
LED电源,瞬时电流2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电源,瞬时电流2A左右

估计你得上图,还有实验条件

网友D:
换3A 60V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3A 60V的肖特基二极管

用的就是IN5822

网友D:
是1N5822,不是IN5822
1N5822是40V的,不是60V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电源,瞬时电流2A左右

难道不需要管输入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需要管输入电压吗?

输入电压整流后29V,输出电压12V

网友E:
换个反向耐压大的二极管 比如   sr360  sr5100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