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单片机做过工业设备的控制?

楼主(2016-01-03):
1.如果用单片机做设备的控制,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单片机稳定性,抗干扰

网友B:
也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是学习用的开发板那级别肯定不能用。输入输出尽量隔离,没特殊情况我觉得还是用开关电源供电好些,变压器一直觉得不太好。量小且没啥特殊功能还是用PLC好点,当然我的板子一年也就做一百来块,大部分都是公司自己的设备配套,可靠性和PLC没啥区别

网友C: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

网友D:
注意好外围的干扰,如果只是基本的控制的话,基本上电源隔离、光耦、继电器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要求再高一点,并且不差钱,就买成熟的PLC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