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1V 到 5V的升压芯片。望各位大虾介绍下,150万颗每年

楼主(2016-01-03):
目前公司在招标一方案,需用到一颗DC-DC升压芯片,原来用HT7750S,觉得价格还是太高。想在改方案的同时把这个芯片也换了,招标的时候有优势。还请各位有熟悉的介绍一下。价格含税高于0.5的就算了,年用量150万颗左右,非常感谢。
要求:1,输入电压1V --- 3.5V(2节干电池)
         2,输出固定5V。
         3,工作电流30mA左右。

网友A:
以前在单电池产品中用过,效率92%左右,上班了帮你看看型号。(看了资料,输出最高只有3.6v,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含税5毛,把国际品牌都排除了只剩国产。其实国产也问题不大,比进口便宜一半。手持设备干嘛5V要这么大电流?好多电压级哦,最好不要多次变换

网友C:
这要求含税0.5啊。

网友D:
国产的倒是有
如果150W一次下单,现金付款,比0.5低的多,你愿意吗

网友E:
图便宜可以用分离元件搭,不过寿命可能是软肋

网友F:
不亦心版主说的很对,如果一次性付款、下单,拿到0.5RMB含税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每月拿货100多K要这个价格就有难度了,尤其是在RMB贬值趋势下!

网友G:
有的,张生:15002077742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看 这个   同步的   QQ  394233008   价格从优

这个芯片似乎不错,但你的资料敢再详细点不?!还算是蛮便宜的。

开关频率貌似比较低,电感都整到22uH了

网友J:
正途应该是联系上海,

找人设计,代工生产 !

网友K:
PL2303规格书

概述 PL2303 系列产品是一种高效率、低 纹波、工作频率高的 PFM 升压 DC-DC 变 换器。   PL2303系列产品仅需要四个外围元 器件,就可完成将低输入的电池电压变换 升压到所需的工作电压,非常适合于便携 式 1~4 节普通电池应用的场合。  电路采用了高性能、低功耗的参考电 压电路结构,同时在生产中引入修正技术, 保证了输出电压的高输出精度及低温度漂 移。输出电压精度优于±2.5%,最高效率 可达 89%。

适合一节干电池 或者2节干电池
特点  最高工作频率:300KHz
 输出电压:5.0V
 低起动电压:0.8V(1mA)
 输出精度:优于±2.5%
 最高效率:89%
 输出电流:大于 300mA (Vi=2.5V, Vo=3.3V)
 低纹波,低噪声
 只需四个外围元件

网友L:
不知道另一个也叫PL2303的IC也用得很多么。。。。。USB转UART的。。。。。

网友D:
泉芯QX2303
我想知道这款IC你们倒了几手?
国产IC一个现状,一家公司抄出来后,各个二手三手四手买过来自己封,或者直接买成品打个丝印就号称自己家的IC了,
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泉芯QX2303
我想知道这款IC你们倒了几手?
国产IC一个现状,一家公司抄出来后,各个二手三手四手买过来自 ...

华强北做Remark的早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刚刚处理一个客诉,就是Remark其他芯片为SGM8522的,外包装和丝印都非常标准,跟真品对比看不出区别,X光照就现了原形:die大小和放置的方式与正品不同!
没底线的贸易商太多了,买货还是要找原厂认可的正式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倒是有
如果150W一次下单,现金付款,比0.5低的多,你愿意吗

正常下单的,现金刚开始可以,但后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 这个   同步的   QQ  394233008   价格从优

这个功能还算符合要求的,就是低温有点只有-20度,温度能按正常的来麻-40C---85C?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是 工业 级别的  一般国内IC工艺 达不到, 而且也贵。 可以加Q 沟通

真是乱讲!
稍微有点技术实力的国产IC都至少是工业级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