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会帮邻居修好了两台电视

楼主(2016-01-03):
第一台,现象很怪,开机即跳漏电保护器!!!电源线没有任何问题,电视机放木桌子上,几乎没有对地可漏电的通道。感觉难搞了!!!

楼主:
偶然,把有线电视拔掉后,没跳,这一现象马上启发我,找到根源了。
测量冷地和热地间电阻,几十k,把那个陶瓷电容焊掉,暗道:小子,你往哪跑,给我出来吧。。。换个2kv,几百p的,一切OK

第二台,三无
FUSE烧了,感觉麻烦,电源过行电路烧了。用表测300V电容两端阻抗,80欧姆左右,这个数值不对,而且根据经验,电源管坏的几率不大。管子D对地有1KV,数百P陶瓷电容,就是它了,焊掉检查确实是,再测阻抗,正常了。换个3.15A 保险,2KV.471P电容,一切OK了。

电工没事修修电器,也怪有意思的。

网友A:
100块/台,一会儿2张,30会儿6k。眼红

网友B:
有没有修好以后50年100年也不会坏啊?: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修好以后50年100年也不会坏啊?

那样你还让不让维修师付活啦!

网友C:
看来要不就是电源电压有些过高,要不就是电视看的年数不小了

网友B:
楼主与邻里关系搞的这么好,住的一定是机关大院或者是四合院,土豪

网友D:
老玻璃屏电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0块/台,一会儿2张,30会儿6k。眼红

现在修电视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的,你想多了。至少,楼主修的第二台是CRT的老电视,整机恐怕都值不了100。

网友B:
我一个朋友刚丢了一台功能完好的大背投,收废品的不但不肯给钱,还收了我朋友20块钱才肯搬走。他们就赌你自已搬出去丢小区门口,也归他们砸了回收。

网友A:
CRT-TV还能卖个百八十块,大背投从出生就不待人儿稀得见,老了更是累赘——跟人老了一个样。
一直不舍得,去年刚换了个42寸,原松下原庄29寸才看了25年,折100块给朋友电器商,至今经常还想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朋友刚丢了一台功能完好的大背投,收废品的不但不肯给钱,还收了我朋友20块钱才肯搬走。他们就赌你自 ...

收废品的,比看着高大上的工程师,收入高的多。好多每年净存5位数的。最近年把差了点。
读书不行的,随便倒腾点奶粉,鞋,酒,每年都是2.30万,开路虎。

电子工程是收入很低的行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可能连个修电视的都不如。修液晶电视都是几百块的利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电视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的,你想多了。至少,楼主修的第二台是CRT的老电视,整机恐怕都值不了100。 ...

嗯,我一修电视朋友最近加我微信,聊道,“这个买卖是真的不行啦”。

楼主:
修东西的人多,但精通的并不多!
手脚麻利的,10分钟左右修一台,几十块钱利润,加上洗衣机,空调等,每天平均1.200元收入,在中小城镇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网友A:
我有一原同事,前些年经营废品,确实发个小财。O8年赔去近半,生意转给妹夫了。这行道与经济强正相关。

说点儿正儿八经的
1.楼主〈偶然〉修好,其实有原理可循——漏电跳闸,必是对大地泄电35十毫安。该途径唯一通道是有线电视等线路,拔下插头,电视将依然可亮,依此证实后开盖检修。
2.冷热地这个Y电容,俗称安规电容,可是不一般。标识2kV,可是疑虑,怎么地还不得标个5kV啊!

网友D:
修电视的应当备个1:1变压器,第一台那故障就容易查了。

网友F:
:lol 建议把标题改成,《一只人类瞬间修好我们两个同类》

网友G:
楼主的运气很好

网友H:
不错,好功夫啊

网友I:
观察、推测、分析、判断、确认,挺有意思的过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修东西的人多,但精通的并不多!
手脚麻利的,10分钟左右修一台,几十块钱利润,加上洗衣机,空调等,每天 ...

10分钟修一台,得多麻利,多熟悉,光拆开再装上,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分钟修一台,得多麻利,多熟悉,光拆开再装上,多长时间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即根据心理学,两个相同的师傅,一个用螺丝刀,一个用电动螺丝刀,人家一看用的家伙,就能知道后面一个更专业。。。
也就是说,只需100多块钱螺丝刀装点门面,品味上去一大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即根据心理学,两个相同的师傅,一个用螺丝刀,一个用电动螺丝刀,人家一看用的家伙, ...

CRT电视机屁股下面的螺丝深极, 得用很长的螺丝刀头吧

古老的电视机孔确实深,得用那种不算把柄还有30cm长的螺丝刀。 最近10来年的用10cm长的就够了。

网友K:
220V电源升高,所致

网友L:
都换led液晶的了,维修会更加难了,估计要芯片级维修啦!而不是单单电工就可以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换led液晶的了,维修会更加难了,估计要芯片级维修啦!而不是单单电工就可以的,对么? ...

农民工就可以了,用不着电工了。
液晶大致分三块:电源板(外挂适配器),信号处理板,液晶驱动板。一般只有简单小毛病才换零件,通常是直接换万用板,换信号板需要烧录程序,但只要把网上程序拷入U盘,插入USB自动完成。
所以液晶电视总体上技术水平高,实际维修却简单了,因为各种万能板太多了。

网友M:
顶级维修师!!

网友N:
业余修修,赚钱就免啦,赚点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业余修修,赚钱就免啦,赚点成就感。

关键是把大学模电知识,几乎全包含了,所以是学习模电的经济高效好媒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把大学模电知识,几乎全包含了,所以是学习模电的经济高效好媒介!

...

只需百把几十块钱,到破烂场买个老点的电视机,(新的集成度太高,可学的地方反而少了),找到相关图纸,比如下图,首先理解大致工作原理,然后把各个小单元原理看懂,然后2块钱买盒彩笔,把信号流图画出来,用圆珠笔把每个元器件作用标出来,然后输入彩条信号,把图纸中波形测出来,然后把波形为何如此想通,最后可以先想想某些原件值变化会如何,然后亲自试试,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需百把几十块钱,到破烂场买个老点的电视机,(新的集成度太高,可学的地方反而少了),找到相关图纸,比 ...

补图:

网友O:
;P 那一张5块和一张10块的该不会就是修理费吧?

网友A:
50寸,按网率折¥2000余,应与这边略便宜点儿。
50寸,对4m房间是合适的。
山水,是当年的日本名牌么。

网友B:
50寸2000羊币, 能不能看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