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源需要共模电感吗?

楼主(2016-01-03):
产品需要做3C认证,有EMC/EMI检测.电源采用的是普通变压器-LM317-7805,请问220V与变压器初级之间,有必要加共模电感吗?
为什么开关电源都有共模电感,而普通变压器电源没有,难道仅仅是因为开关电源的厂家为了做认证,还是变压器电源根本就不用共模电感,
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开关速度快,
容易产生大量的依电源线路的空间干扰,纯工频的则极轻。
但是你的变压器还是要安全认证地。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工频变压器的话,没有听说过要这种元件

网友C: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如果功率很小,可以不用共模电感,但功率大的话,是需要共模电感的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1.电路大概是:220VAC->“共模电感”->工频变压器220/15V->全桥整流/滤波->LM317稳压到15V->7805稳压->再给单片机供电
2.检测时会对220VAC 电源线分别施加2000V±200V,频率2.5kHz±0.5 kHz 的正负极性瞬变脉冲电压,每300ms 施加瞬变脉冲电压15ms,每次施加瞬变脉冲电压时间为60s,共施加三次,依次的时间间隔为10S
问:这种情况下,共模电感是多余的吧?因为外加的瞬变脉冲电压,通过工频变压器后就会衰减,所以有没有共模电感效果都一样。我的观点对吗?也就是说电路必须能够抵抗外来的瞬变脉冲干扰
另,我们是小公司,就我一个工程师,没人问所有发帖,先优化方案,再去送检,谢谢大家

网友A:
共模电感在试验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是否必要,无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