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成单个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6-01-03):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成单个电瓶充电器
最近小弟用常用的电车充电器改造出了一个12v电瓶的充电器
原理如下:
电车充电器用的ka3842芯片,检测用用的是tl431芯片+pc817光耦
3842芯片输出频率是50khz,tl431通过分压电路检测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高过设定的13.8v时,tl431输出脚变成0v,光耦导通,把3842的1脚电压拉低到0v。输出关闭,电压降低到13.8v之后,震荡重新开始。
改装步骤:
1,变压器改装:
原边加倍,主副边减半,两个附副边加倍。这是为了保证在同一频率同一占空比的情况下,主输出电压降低为原来的四分之一,而两个附输出电压不变。
2,电流检测电阻,
电流降低为原来的四分之一,所以连接在mofet管子漏级的0.5欧姆电阻应该加倍变成2欧姆。
3,分压电路改造:
用两个电阻1k电阻加另外一个4.5k电阻。
分压点连在tl431的2脚
注意事项:
1‘变压器改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此为反激电路,原边与所有的副边都为异名端
2,高压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A:
不用运放恒流?

楼主:
不用,电流限制在输入端,只要变压器的输入功率一定,输出电流就不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