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AX17415 规格书PDF和参考设计

楼主(2016-01-04):
伟大的T叔和高手们。求MAX17415规格书,有没有啊。
笔记本MAX17415烧了,能不能不用他,想看看怎么飞线接个电源。

网友A(2016-11-01):
AUSU F83VF 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图纸不大清淅.

资料就这些,20个脚,别折腾了,淘宝12元一个直接更换吧,焊接有困难找本本修理摊帮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DtQejf&id=14379249730&ns=1&abbucket=13#detail

MAX17415 1.2MHz低成本、高性能充电器
The MAX17415 comprises high-frequency multichemistry battery chargers.
These circuits feature a new high-frequency current-mode architecture that sig

The MAX17415 is available in a small, 4mm x 4mm x 0.8mm 20-pin, lead-free TQFN package. An evaluation kit is available to reduce design time.

关键特性
High Switching Frequency (1.2MHz) Controlled Inductor Current-Ripple Architecture

  • Reduced BOM Cost
  • Small Inductor and Output Capacitors
±0.4% Accurate Charge Voltage ±2.5% Accurate Input-Current Limiting ±3% Accurate Charge Current Single-Point Compensation Monitor Outputs for

  • ±2.5% Accurate Input Current Limit
  • ±2.5% Battery Discharge Current
  • AC Adapter Detection
Analog/PWM Adjustable Charge-Current Setting Battery Voltage Adjustable for 3 and 4 Cells (MAX17005B) or 2 and 3 Cells (MAX17006B) Adjustable Battery Voltage (4.2V to 4.4V/Cell)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 Battery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 Fast Response for Pulse Charging
  • Fast System-Load-Transient Response
Programmable Charge Current < 5A Automatic System Power Source Selection with n-Channel MOSFET Internal Boost Diode +8V to +26V Input Voltage Range 应用/使用
笔记本电脑
具有可充电电池的便携式设备
台式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