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哪位有中颖SH88F54芯片的串口参考代码

楼主(2016-01-04):
中颖SH88F516芯片的串口参考代码移植到SH88F54上不能正常通信(88F516是ok的),两者只有ROM跟RAM差异,哪位大神可提供参考下呢?

网友A:
我也在测试,是波特率设置不对,数据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是正确的,但是 uart助手接收的数据不对,所以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测试,是波特率设置不对,数据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是正确的,但是 uart助手接收的数据不对,所以是波特 ...

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C:
加我QQ,我给你;QQ:792264121

网友D:
如果波形正确,波特率不对,你看看是否用了内部RC时钟,我吃过中颖内部RC的药。仅仅从串口驱动看,88F52,54,516是完全一样的硬件,只是flash被屏蔽了一部分而已。我54,516都用过,2个串口正常

网友E: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F:
void Uart0Init(void)
{
        T2CON = 0x30;
        SCON = 0x50;
        PCON = 0x00;
        RCAP2H = 0xFF;
        RCAP2L = -8000000/4800/32;
        TR2 = 1;
        ES0 = 1;
        RS485_TRE = 0;
}
516用的没问题

网友G:
楼主设置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多少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