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一个光耦+mos管 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6-01-04):
麻烦各位指正一下这个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
INPUT输入的是200Hz的PWM信号,OUTPUT接直流电机;
TLP155E是MOS管专用的驱动光耦,手册推荐的峰值输出电流0.2A;
AO4354是N沟道MOS管;

这样光耦下拉输出可以让MOS正常工作么?
光耦导通后,MOS管的栅极电流大概多少?

这两个附件是光耦和MOS的技术手册

楼主:
没人回复呢

网友A:
1、这个光耦我印象中是驱动可控硅用的
2、一般光耦做不到这么高的开关频率的,你这个光耦没用过,估计也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光耦我印象中是驱动可控硅用的
2、一般光耦做不到这么高的开关频率的,你这个光耦没用过,估计也有 ...

200Hz,频率还高么? TLP155数据手册里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的表格上Operating frequency写的是250kHz啊

网友A:
不好意思,看成200MHZ了  加个qq聊聊呗  9294884157

网友B:
应该没什么问题     频率高点要考虑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什么问题     频率高点要考虑寄生电容

那栅极电流那,是用 I=Qg*f=这个公式估算么?参照AO4354手册里的数据 I≈50nC*200Hz=0.01uA。是不是我算错了,栅极电流才这么小。

网友C(2017-12-04):
楼主最后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D:
根据原理图,光耦下拉不能产生电机的驱动回路。

网友E(2021-10-22):
引用 网友D:
根据原理图,光耦下拉不能产生电机的驱动回路。

说得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