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低电压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2016-01-04):
在用proteus 8.3仿真低电压检测时:出现警告
“[PIC18]PC=0x001A.High/Low Voltage Detection is not modelled. Writing to HLVDCON/LVDCON just stores the data in the register.”
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低压检测不能仿真,没有仿真模块?要如何解决?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没有仿真模型,需要自己建模型,这个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仿真模型,需要自己建模型,这个比较难。

谢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仿真低电压检测么?我现在在弄一个锂电池供电的项目,低电压检测对我很关键

网友B:
有可能是proteus不支持这个功能。可以先用proteus仿真其他功能,低压功能只能在实际硬件上验证了。
Protues也不能完全替代原有的开发工具,它本来是为了辅助开发的,需要我们灵活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仿真低电压检测么?我现在在弄一个锂电池供电的项目,低电压检测对我很关键 ...

没搞过,帮不了你。

网友C:
Proteus只能用来做逻辑验证,不要指望它什么都能很好的仿真。

网友D:
如果proteus啥都能仿真 那开发板卖给谁去  - -

网友E:
这种仿真软件就是入门学习用,指望这种仿真软件来完成实际项目,你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F:
这种仿真软件就是入门学习用,指望这种仿真软件来完成实际项目,你会死的很有节奏!
我偶尔会使用它来验证部分功能!实际还是要上板子测试!

网友G:
proteus 仿真软件挺好,在设计电路开始时,可以作为验证,免得开始时频繁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eus 仿真软件挺好,在设计电路开始时,可以作为验证,免得开始时频繁动手。 ...

我也是这个意思,前期做全一点,可以减少后期改版。可惜,坛子里一群大尾巴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