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典型的运放放大电路负反馈电阻两端并联电容

楼主(2016-01-04):
可以认为该电容  起到压缩带宽的作用吧? 因为并联该电容活,电路带宽下降。

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并联该电容后,电路时间响应加快(意味着高频响应加强,脉冲沿变陡峭)

这与前面说的压缩带宽 看起来是矛盾。

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二种不同的测试方法基准不一样,你没有把振玲(超调)这个蜇态过程考量进去,平估带宽一般用稳态的正弦信号,达到稳态时的幅度,而时间响应用阶跃信号,包括过渡过程。带宽与时间响应的可比性必须把蜇态过程去除才能有可比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种不同的测试方法基准不一样,你没有把振玲(超调)这个蜇态过程考量进去,平估带宽一般用稳态的正弦信号 ...

那如果想加快脉冲响应的速度, 需要加大反馈电容?
总感觉不太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想加快脉冲响应的速度, 需要加大反馈电容?
总感觉不太对。

肯定不对,如果对脉冲的失真不考量的话,完全用比较器,原厂按快速响应设计的。如果失具低,又要快速响应必须用高速的OP。高带宽的OP糸统可以如一个理想放大器,*一个糸数而已。还有加个反馈电容,可以加快输出到反馈端的速度,(降低延时)但降低了闭环净输入量(降低超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