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 中的CAN1的2个FIFO能否级联

楼主(2016-01-04):
如题。文当中说,每个FIFO有3级mailbox。当一个FIFO的3个mailbox都有数据,即FMP为11b时,再来一帧数据,就会产生帧溢出。能不能将2个FIFO的3级mailbox级联成6个mailbox?

NXP MCU中的CAN 接收的FIFO级联个数就能多达32个。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两组ID发过来,用2个过滤器接收,每个过滤器可以各使用一个FIFO.

不过不管你几个FIFO ,总是有限的,读取方面要跟得上才行,不然总有溢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