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2.4G 无线遥控带MCU芯片组。有PWM输出。用于LED灯具遥控。

楼主(2016-01-04):
2.4G 无线遥控带MCU芯片组。有PWM输出。用于LED灯具遥控。支持学习。

楼主:
怎样悬赏?请版主指导下,,,,

网友A:
我有这种Ic

网友B:
用藍牙不可以嗎,現在很多遙控都採用BLE了。

楼主:
能给个IC简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藍牙不可以嗎,現在很多遙控都採用BLE了。

成本问题

网友C:
直接 红外或者 315 433 成本不是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 红外或者 315 433 成本不是更低?

同行全都用2.4G,,红外以前用,淘汰了

网友D(2016-03-04):
我们有,18117216812

网友E:
没明白红外成本那么低怎么不用!一个二个都奔着无线、蓝牙、wifi去了,成本高了10几倍,几十倍,开个灯难道还要隔房间开?东西做出来不是供自己欣赏的,是给广大穷苦老百姓用的才有意义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行全都用2.4G,,红外以前用,淘汰了

你的照明选用芯片的话,组合很多种
上海东软载波有4颗IC的智能LED灯控方案,不过最近听说好像还能用两颗就能解决问题。
遥控器:HR7P159+HW2000               灯珠:HR7P160+HW2000

网友G(2016-06-22):
2.4G比蓝牙便宜多了,但又比红外好用,红外有方向性,距离又不远

网友H:
我们有现成的2.4G模组,有PWM输出,可以用于LED照明控制,详见附件

网友I(2023-07-21):
引用 网友F:
你的照明选用芯片的话,组合很多种
上海东软载波有4颗IC的智能LED灯控方案,不过最近听说好像还能用两颗 ...

有一颗搞定的吗?体积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