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MMPF0100F0EP导致内核访问错误虚拟地址,系统老卡死机

楼主(2016-01-04):
公司参照SPF-27516_C3设计的板子,板子总是出现成功启动后,一旦点home键,进入到主界面时,系统就立即卡死,稍后便自动重启了,根本不能正常工作,板子在断开PMIC的I2C后不会出现死机现象,芯片用的MCIMX6DAVT10AD,PMIC用的MMPF0100F0EP,官方用的是MMPF0100NPEP,想问下这两款芯片主要的区别是啥,使用时应注意些什么?PMIC导致死机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先加些log看死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再作分析咯

网友B:
看看两颗芯片的datasheet,比较一下吧......

网友C:
F0EP的是有特定的上电时序的,如果参考的是SDP或者SDB开发板应该使用F0时序的,NPEP的是默认的上电时序,数据手册里都有说明。现在都应该用F0AEP的吧,带A的修复了几个问题,errata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