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们分析该电路的意图

楼主(2016-01-04):
请大牛们分析该电路的意图 没搞明白什么用意!感谢!

网友A:
形式像多谐振荡器,但什么也不是。

网友B:
反馈放大  中间那个是选择输入吗?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暂时没明白

网友E:
电源电压超过一定值时,从V26的C极输出一个信号,并且一直保持;
可以做为一个电源上电正常的电源OK信号,也可以做电源过压报警的信号,甚至也可以当做电源低压报警信号,就看电路怎么取值及输出怎么定义了

网友E:
前面2个三极管是电压检测、自锁,后面的是整形、反相;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源电压超过一定值时,从V26的C极输出一个信号,并且一直保持;
可以做为一个电源上电正常的电源OK信号, ...

楼主电路中的三极管V25、V26、反相器D20D和相应的外围电路都是多余。下图功能与楼主电路功能相同,但更稳定可靠、更简洁:

网友E:
楼上这样看得更明白,有一个回差;
大于10.5V输出转换,低于9V再转换回来。

楼主电路中的三极管V25、V26、反相器D20D和相应的外围电路都是多余。8楼电路功能与楼主电路完全功能相同,但更稳定可靠、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