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1代码长度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04):
MCU:NUC501(内部只有32K-SRAM)
编译环境:MDK5.10
Program Size: Code=38328 RO-data=124 RW-data=356 ZI-data=1288
编译出错,大致意思是超过32Kb;
根据datasheet:
由于32KB SRAM空间的限制(代码+ 数据),可扩展XIP空间@ SpiMemory可以用于不需要高速程序执行的应用。客户可以把程序代码单独放入SpiMemory,在其它数据类型和XIP(就地执行)直接在外部内存空间执行

修改过scf文件,但是修改后程序启动不了,现在处于迷茫状态。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一些资料/方向?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是类似的报错么:
linking...
.\obj\RTOSDemo.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56340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是的话,是由于未**的KEIL不允许编译超过32K的bin文件
不是的话,贴一下报错信息吧

楼主:
.\obj\ROM\Smpl_DrvGPIO.axf: Error: L6220E: Execution region RAM size (38224 bytes) exceeds limit (32768 bytes). Region contains 29 bytes of padding and 112 bytes of veneers (total 141 bytes of linker generated content).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软件没有**呢

楼主:
不是的,上面报的是执行域(RAM)的长度只有32K,但是我的CODE已经超了...原来我是直接换大RAM的MCU,但是501没有更大RAM的型号了,所以现在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而且目前也没有IO口来外挂RAM这些!

楼主:
我尝试过修改.scf的执行域的大小但是修改后不能启动,有没有对这个比较清楚的呢?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NUC501这颗ARM7太老了,我帮不上什么忙
为什么会选这颗料?用的人真不多。

网友C:
是不是可以选择microlib啊?

网友D:
代码空间不足,需要优化程序结构才行。

网友E: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是没有回**完成,就算你真的放不下,编译时候是不会出错的。编译失败是因为软件禁止你编译生成大文件,也就是说,你的是试用版本的,去下载个注册机吧。去二姨家的论坛搜搜看。

网友F:
下载个注册机激活一下再试试看,激活后可以用到2020年的。

楼主:
@mwang  因为要用到低成本带音频解码的MCU,所以就选了这颗

修改了这个
SPI_ROM 0x40000000
{
        ROM 0x40000000
        {
                AppInit.o(app_init, +First)
                anon$$obj.o
                Interrupt.o
                SPIM.o
                __*.o
    }
        RAM 0x0 0x8000
        {
        AppInit.o(_vectors, +First)
                * (+RO)
                * (+RW, +ZI)
        }
}
可以编译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35662 RO-data=130 RW-data=332 ZI-data=3084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fromelf --bin ".\obj\ROM\Smpl_DrvGPIO.axf" --output ".\obj\ROM\Smpl_DrvGPIO.bin"
".\obj\ROM\Smpl_DrvGPIO.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 Completed Cross-Module-Optimization after 2 iteration(s).

但是程序跑不起来;也仿真不了,就不知道挂在哪了!
求有调试过这个东西的兄弟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wang  因为要用到低成本带音频解码的MCU,所以就选了这颗;

修改了这个

大概思路就是,把少部分函数放在ram里跑、性能要求不高的函数扔在spi flash里跑

楼主:
那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让程序在SPI那里跑?   我对加载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网友G:
可以用microli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