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中包含头文件mallo.h总是有莫名其妙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6-01-04):
大家有没有在MDK5中用过这个头文件malloc.h
我把malloc.h已经添加到了我的工程文件夹中,但是还是会出现这个X
而编译时,又毫无问题,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但是这个X始终不消失,无论我怎么调整。

只有注销掉这一句,才不会有。

网友A:
如下的这个地方,设置下头文件路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的这个地方,设置下头文件路径看看。

谢谢!
我知道这个地方要设置头文件的路径。
不是这个地方没有设置的原因。

网友B:
你在途中光标位置输入一个换行,应该就好了。**Keil5有bug

网友C:
关掉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知道这个地方要设置头文件的路径。
不是这个地方没有设置的原因。 ...

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掉重新打开试试

谢谢,我已经在两个网友那里得到证实了,这个是MDK5自己的问题,是一个BUG,不影响编译。

楼主:
谢谢,我已经在两个网友那里得到证实了,这个是MDK5自己的问题,是一个BUG,不影响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在两个网友那里得到证实了,这个是MDK5自己的问题,是一个BUG,不影响编译。 ...

好的额。

网友D:
**的软件有bug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