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fet的驱动电流??

楼主(2016-01-04):
(无正文)

网友A:
1A、10A和100A的峰值电流驱动,应该不同的,不加限制,会坏掉吗?

不加限制管子不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10A和100A的峰值电流驱动,应该不同的,不加限制,会坏掉吗?

不加限制管子不会坏掉。 ...

我在想开关电源损耗问题时,里面有个开关损耗,说是开关越快,开关损耗越小;
而Qg固定时,要想快,就得增大驱动电流;而电流会使gate里Rg的存在,产生损耗;
我仿真了下,发现峰值功耗有好几kW,很吓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开关电源损耗问题时,里面有个开关损耗,说是开关越快,开关损耗越小;
而Qg固定时,要想快,就得 ...

实际上驱动电路总有一定内阻,不可能提供无穷大峰值电流。
由于驱动电路能力不足而使功率管开关损耗增大的情况,比比皆是,由于驱动能力过大而损坏功率管,从来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驱动电路总有一定内阻,不可能提供无穷大峰值电流。
由于驱动电路能力不足而使功率管开关损耗增大 ...

我做了个有趣的仿真,看上去具有物理意义:

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提到静电问题,我这里构造两种情况,1、100V的静电电压;2、通常的10V驱动芯片。
可以看到,它俩都能驱动MOSFET的gate到10Vdc,也就是注入了相同的电荷Qg;
问题出现了:如果是1000V,它将能够以10V的100倍峰值电流注入Qg,那么管子将极快的打开或关闭,前提是管子没被烧坏。还有假设管子烧坏,是因为Cg被击穿。
如果烧不坏,那提升开关速度看起来就很容易物理实现了。

楼主:
就是说,静电高电压驱动管子瞬间,电压落在Rg上,随着Cg被从0V冲到10V,驱动完成。
新的问题又来了,mosfet损坏机理是Cg被击穿吗?
论坛咋不让传大尺寸png图片了,那么小,谁看得清。

网友B:
“管子”的开和关并不需要看0-10V的过程,看3-5V这一小段就行了。快,并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C:
驱动场效应管就是给栅极电容充放电,导体肯定有等效电感和内阻,要想瞬间流过极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场效应管就是给栅极电容充放电,导体肯定有等效电感和内阻,要想瞬间流过极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 ...

同意!栅极自谐频率一般在几十MHz,就算驱动为理想脉冲电压源,上升沿也有几nS,且谐振电流峰值也不过几安培。若回路串联电阻1欧,Q约个数位,振得不得了,若串联电阻下降到0.1区,那Q就好几百了。但若是串10欧呢,Q才零点零几,很好,不会振荡。这个电阻叫阻尼电阻

网友D:
好像功率MOS管还有DV/DT之类的限制,并不是越快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像功率MOS管还有DV/DT之类的限制,并不是越快越好

DS可承受100V/nS,达到这个速度早都进入功率振荡状态了,一般应用中是远远达不到的,倒不必担心。反倒是体二极管的恢复电流,安全值上限仅几百A/uS, 这才是致命的,开关速度的上限主要受其限制。

楼主:
我上面用的那个mosfet模型里面没有寄生电感,我随便加了一个1nH。跟你们说的一样,产生了震荡。

这里使用的是高压驱动,所以电流可以大,存在寄生电感,也是一样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用的那个mosfet模型里面没有寄生电感,我随便加了一个1nH。跟你们说的一样,产生了震荡。

1nH太少了, MOSFET的封装电感, 每个引脚大约5nH, 你得串10nH才够

网友B:
3mm长度的导线, 直径0.01mm感量3.5nH, 0.1mm的2nH, 0.5mm的1nH.   0.01mm对应封装铝线, 0.5mm对应引脚:curse:

网友B:
那么, 驱动再加20mm的回路, 又加二三十nH :lol

网友B:
所以, 大功率驱动都要走开尔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以, 大功率驱动都要走开尔文

是的

大功率的这块驱动线要求很高的

否则干扰一堆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长度的导线, 直径0.01mm感量3.5nH, 0.1mm的2nH, 0.5mm的1nH.   0.01mm对应封装铝线, 0.5mm对应引脚:curs ...

我照你说的试了下,还真是,震荡的无法接受,驱动震荡,输出也震荡,就是你前面说的,品质因数太高了,看来是没有完美的东西了。
改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优良的封装工艺和优良的pcb部线。网上找了个计算器:http://chemandy.com/calculators/ ... ance-calculator.htm
计算wire inductor的。

网友F:
这个贴子太帅了。大蚂蚁果然高手,赞~

网友B(点评):
无他, 唯手熟尔!

楼主(点评):
确实高手,相当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照你说的试了下,还真是,震荡的无法接受,驱动震荡,输出也震荡,就是你前面说的,品质因数太高了,看 ...

我自已做了几千个excel计算表

网友G:
保险咝又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咝又快断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保险丝’断的条件。只知道那一瞬间,功率很高。

这是我仿真用的STP8NM60手册截图。这里面什么门道,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自已做了几千个excel计算表

计算此电感,是如何定义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保险丝’断的条件。只知道那一瞬间,功率很高。

这是我仿真用的STP8NM60手册截图。 ...

紧急时刻,还好,2:05压力止升,没熔断。

从Q值震荡回来啦。
我想,你前面有俩问题
1.静电模型不对,
2.电路电压等级远离实际。

网友I(2016-07-06):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开关电源损耗问题时,里面有个开关损耗,说是开关越快,开关损耗越小;
而Qg固定时,要想快,就得 ...

请问用什么仿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用什么仿真的啊?

凌力尔特的L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