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电源模块输出过压保护功能怎么验证

楼主(2016-01-04):
输入欠压、输出短路、过压、过流保护

这个输出过压保护功能怎么测试

网友A:
你是要匹配电源的过压保护吗

网友A:
还是要测试你的金升阳的产品性能

网友B:
  您好!
  输出过压保护指的是输出电压不会超过规定的技术指标,具体的测试方法指的是半成品的时候直接将产品的的基准电压短接到地,确认输出电压会不会超出规格。
如果贵司需要测试的话,可以将Trim脚直接短接到GND,确认输出电压是否超出规格。
另电源模块的测试标准在工业品标准网上有,金升阳参与编制,欢迎下载!

网友C:
这个验证也有方案吗

网友C:
验证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