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kv交流电输入,然后在一个毫安电流表上显示100mA

楼主(2016-01-04):
现在画的电路图测不出电流,运放的6脚输出电压电压没有,电流表不接时有电压

网友A:
不知道从哪里糊里糊涂抄了电路,还抄错了。

网友B:
区区二个电阻能耐得住5000伏的?除非用特别的高压电阻。但很不便宜。最好CT原边并一个低漏电流的TVS或稳压管,不然很危险。

网友B:
你还是参考下CT的DATASHEET 吧,没有如你这样接10K负载电阻。

网友C:
这个图就不对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参考下CT的DATASHEET 吧,没有如你这样接10K负载电阻。

测量端只取1mA的电流,CT的匝数会比较多,变比1:2,二次侧输出0.5mA,在10K上的压降为5V,经运放进行电流放大后,在50欧限流得100mA输出,那个10K很正常啊

网友D:
问题是,普通运放只能输出三四十mA

网友E:
除去主题图“无接地”之外,
应用规格“100mA/50mA”也不正常,
互感器电压高达5V,也挺反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普通运放只能输出三四十mA

CT一次用的是2.5M高压电阻,因为公司有100mA/50mA的CT,二次并10K电阻测出来是5V电压。我想测5KV时交流电流表上显示100mA的电流,运放接进去它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T一次用的是2.5M高压电阻,因为公司有100mA/50mA的CT,二次并10K电阻测出来是5V电压。我想测5KV时交流电 ...

运放接上去, 10K电阻上的5V电压没了? 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去主题图“无接地”之外,
应用规格“100mA/50mA”也不正常,
互感器电压高达5V,也挺反常。 ...

地确实有问题
100mA/50mA问题不大, 那是额定电流, 降额100倍不影响精度, 正常
这是电流互感器,5KV与两个大电阻构成了电流源, 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接上去, 10K电阻上的5V电压没了? 还是别的地方?

是的,5V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确实有问题
100mA/50mA问题不大, 那是额定电流, 降额100倍不影响精度, 正常
这是电流互感器,5KV与两个 ...

地要怎么接呢?

网友D:
10K电阻下端没接地, 运放输入端被共模电压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电阻下端没接地, 运放输入端被共模电压击穿了

那请问我要如何找一个参考地接电阻呢?

网友E:
你这个互感器2次额定阻抗是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要如何找一个参考地接电阻呢?

你不是有+12V, -12V 吗? 中间的0V就是地

网友F:
:D 我突然有个想法,这么高的电感,可以拿个手机,在高压电旁边充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互感器2次额定阻抗是多大

电流源"没有"阻抗限制吧, 接10K都跟理论值"相等"了, 那内阻起码在M欧级, 能把5V拉成0V, 那肯定是短路了(或者在百欧级别或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量端只取1mA的电流,CT的匝数会比较多,变比1:2,二次侧输出0.5mA,在10K上的压降为5V,经运放进行电流 ...

CT的输出电压有上限,超过上限会发生精度差移,这方面原厂会给出资料,一般是0.3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流源"没有"阻抗限制吧, 接10K都跟理论值"相等"了, 那内阻起码在M欧级, 能把5V拉成0V, 那肯定是短路了( ...

与源阻抗无关乎,
是考查:5V端压是否使得互感器明显饱和啦!

网友E:
小侠
接地,那是对内行人说的。
对你,应该说“偏置”和“输出”的电源都没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与源阻抗无关乎,
是考查:5V端压是否使得互感器明显饱和啦!

一次侧2.5V, 1mA, 二次侧5V, 0.5mA, 离饱和远的很. 一二次侧的电流产生的磁通抵销了, 励磁电流在uA级, 以0.1安匝的饱合值计, 那么一次侧允许几万匝, 直接加二三百伏都不会饱合

网友D:
所以说, 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开路, 否侧将输出很高的电压. 这也证明互感器正常工作时, 磁密很低, 额定量程也只有饱和值的1/10, 那么楼主只用了额定电流的1%, 说明饱和电压有近1000倍, 加2500V可能都才临近饱和. 不过这时励磁电流大增, 输入输出已经偏离线性太多, 误差已经很大了, 失去设计的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 互感器的二次侧不允许开路, 否侧将输出很高的电压. 这也证明互感器正常工作时, 磁密很低, 额定量程 ...

我说考查饱和否,即指较大偏离变流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说考查饱和否,即指较大偏离变流精度

先别管这个了, 二次侧接10K有5V压降, 说明线性很"理想"了, 楼主接上运放就没电压了, 说明运放坏了, +,- 端短路了, 否则要偏也有个度, 运放就算是个1K的, 也还有0.45v才对吧, 就算是个PN结, 也在这个量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侠
接地,那是对内行人说的。
对你,应该说“偏置”和“输出”的电源都没接上。 ...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别管这个了, 二次侧接10K有5V压降, 说明线性很"理想"了, 楼主接上运放就没电压了, 说明运放坏了, +,-  ...

楼主这么不再行说的这个你也敢相信。
我要等楼主告诉我这个互感器标识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你把互感器拍个照吧,铭牌清楚点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你首帖是实际电路。
接上电流表没有读数,去掉电流表输出端有电压。
1、检查电流表是否损坏。
2、确认电流表是交流电流表还是直流电流表。
3、确认电流表满度量程是否100mA。

如果是直流电流表,接入交流当然没有读数。
如果是交流电流表,运放OP07输出是自动限流的,输出不过几mA即自动限流。很可能电流表只读出很小的数值。

最后,你的100mA电流表是块什么样的电流表?指针表?数字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流互感器?最好拍个照片贴出来。很怀疑你的电流互感器用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不再行说的这个你也敢相信。
我要等楼主告诉我这个互感器标识等。 ...

楼主9楼说的现像, 说明不接运放, 10K电阻上有5V电压, 那么我上面说的参数, 不敢说全对, 只能是把酒不离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9楼说的现像, 说明不接运放, 10K电阻上有5V电压, 那么我上面说的参数, 不敢说全对, 只能是把酒不离拾 ...

理儿是那么个理儿
只是打上眼一看,这10k可能有点儿大,带着怀疑带着线索,可认为此处可有异常。
若是额定值折算次级端压零点几伏,那么1伏2伏认为89离不了太多,而5V就不得不说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理儿是那么个理儿
只是打上眼一看,这10k可能有点儿大,带着怀疑带着线索,可认为此处可有异常。
若是额 ...

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找本电力电子的书看看, 标上100mA/50mA这种电流互感器, 实际上是用来测电压的, 它表示一次侧额定电流100mA时, 二次侧电流50mA, 即变比1:2. 这种互感器的铁芯相对磁导率少由十万, 多则一百万. 一匝就有几百uH, 1000匝的感量高达几百H, 励磁电流比测量电流小一千倍, 不需要考虑. 因磁密很小, 铁损电阻也很大, 在1mA电流下, 可以看作理想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找本电力电子的书看看, 标上100mA/50mA这种电流互感器, 实际上是用来测电压的, 它表示 ...

好建议到是好,不过我不可能因此去找本书,等用着时再说。
知道额定2次阻抗,就说明一下。

又快融煅了,我去挡一阵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建议到是好,不过我不可能因此去找本书,等用着时再说。
知道额定2次阻抗,就说明一下。

老T的大书包里就有啊!

高电压测量有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通用PT, 二是用高压电阻或电容充当压控电流源,再通过CT作低压隔离测电流即可

网友A:
运放输出是交流,我怀疑楼主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运放输出电压,而用直流电流表测量电流。

另一种情况:电压表电流表都是直流表。楼主并未说明“有电压”是多少V,很可能是相当小的因运放失调产生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是交流,我怀疑楼主用交流电压表测量运放输出电压,而用直流电流表测量电流。

另一种情况:电压表 ...

楼主在9楼有说过, 在互感器二次侧并的10K上有5V电压.

用直流电流表测电流, 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9楼有说过, 在互感器二次侧并的10K上有5V电压.

用直流电流表测电流, 有可能!!! ...

三十多年前,我们生产电源。
用户找我们索赔,说我们生产的电源把他们的电流表烧了。那是一块0.2级的指针表,当时要三千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
原来他们把电流表直接接到电源输出两端测输出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十多年前,我们生产电源。
用户找我们索赔,说我们生产的电源把他们的电流表烧了。那是一块0.2级的指针 ...

卖菜刀的惨了, 有人买了他的菜刀去切菜, 切到手指头了 :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9楼有说过, 在互感器二次侧并的10K上有5V电压.

用直流电流表测电流, 有可能!!! ...

又看了看楼主各帖。
接入电流表之前,10k电阻两端有5V电压,接入电流表之后10k电阻两端电压没有了。这很可能是运放烧毁,两输入端短路。

楼主:
楼上各位大大,虽然我是个新手,但起码直流表、交流表总分得清吧,交流电流表量程0~100mA。互感器是公司其他产品上用的,所以用了现成的,互感器参数没有,只有变比100mA/50mA,耐压5KV,其他的网上也查不到,图片就跟网上的一样。电阻用的高压无感电阻(耐压8KV,5.2w)。互感器我觉得没用错啊,二次端就并一个电阻的话有5v交流电压。

网友E:
看到9楼了,好像运放烧了,
通常我们会除去运放,再试5V。
看来楼主并没这样做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明天再看看运放输出是不是对,运放限流了的话那应该也有数值,不然显示是零,或者其他有什么方法来测电流,信息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大,虽然我是个新手,但起码直流表、交流表总分得清吧,交流电流表量程0~100mA。互感器是公司其 ...

OK,交流电流表满度量程100mA,你那个运放能够输出100mA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大,虽然我是个新手,但起码直流表、交流表总分得清吧,交流电流表量程0~100mA。互感器是公司其 ...

“互感器我觉得没用错啊”
未必。
电流互感器有一个参数,叫最大负载电阻,或者最大二次电压。如果二次侧负载电阻超过此值或者二次电压超过此值,轻则精度不保,重则互感器烧毁甚至爆*炸(当然你这么小的互感器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电力工业上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规定不得大于4欧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T的输出电压有上限,超过上限会发生精度差移,这方面原厂会给出资料,一般是0.3V左右。 ...

几伏, 几十伏, 0.5级的大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几伏, 几十伏, 0.5级的大把

看42楼照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怀疑该电流互感器有那么大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大大,虽然我是个新手,但起码直流表、交流表总分得清吧,交流电流表量程0~100mA。互感器是公司其 ...

小侠,你看公司互感器2次侧接多大电阻,也是10k?
耐压5000,10之89不是指应用于5000。
你给个互感器链接瞧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42楼照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怀疑该电流互感器有那么大容量。

按一般字符的大小,42楼那个互感器也就十几mm尺寸,功率可能有0.1VA,不可能再大了。那么二次侧顶多输出2V,这还不计铜损。

但是,我觉得互感器的二次侧最大电阻是在额定电流决定的,比如说电力互感器输出电流一般是1A或5A,那么几欧的电阻已经很大了。那么,对于小型精密互感器来说,其电流都很小,接阻值比较大的电阻也是允许的。比如说下面这个:

这是TVA1421型电压电流通用互感器,其输出电流为6mA, 对应的负载电阻最大可达500欧,线性优于0.25% 这个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就达3V, 更悬的还是运放作I-V变换的用法,允许运放一半的输出电压,而不对运放供电电压作限制,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用12V供电呢,而得到6V的互感器输出电压呢?这我不好断定。

互感器规定一个最大外接电阻值的原因有二:一是限制输出功率;二是限制输出电压;如果降低了输出电流,而维持同样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可以允许更大的电阻呢?比如说上面判断了楼主42楼的体积在50mA可输出2V的电压,对应的最大电阻应为40欧,那么0.5mA对应的最大电阻可达4千欧。能不能这么干,主要看励磁电流有多大,如果励磁电流很小,比如说只有1uA,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互感器的额定磁密通常都很小,1000高斯算过份的,很多只用几百高斯,因此匝数比同等容量的变压器多十几倍,铁芯基本用非晶,磁导率比硅钢片大十几倍,这么一来励磁电感便比同等容量的变压器大3-4个数量级,用足了磁密的变压器励磁电流大约比额定工作电流小一个数量级,那得大致可认为互感器的励磁电流大约比额定工作电流小4-5个数量级。)

网友D:
小区配电房搞什么飞机! 下午停电,刚来电回个贴又停电了。手机戳这几个字累死了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区配电房搞什么飞机! 下午停电,刚来电回个贴又停电了。手机戳这几个字累死了字 ...

幸亏手机,要不还能写2w字啊!
“50mA可输出2V的电压,对应的最大电阻应为40欧,那么0.5mA对应的最大电阻可达4千欧。能不能这么干”?象搂主这样非产品完全适用!
不必去追求到力磁电流,只要简求折算端电压即可。
这是我以上各楼所持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幸亏手机,要不还能写2w字啊!
“50mA可输出2V的电压,对应的最大电阻应为40欧,那么0.5mA对应的最大电阻 ...

50楼是9点半来电在电脑上码的,51楼是第二次停电用手机码的,本贴是又来电了,电脑上码的:lol

如没有励磁电流比额定工作电流小4-5个数量级的结论,我无法确定楼主的互感器的励磁电流为1uA左右,也就不能确定它对1mA的一次侧电流的精度影响有多大。

网友D:
今天的停电事故,让我认识到给ADSL和路由器弄个电池盒是多么的有必要,笔记本只能当应急灯用,勉强撑了3个半小时

网友E:
只要大于2倍最大折算电压,即可认为10k为“非正常”取值。
停电停网跑流量,确保通信畅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要大于2倍最大折算电压,即可认为10k为“非正常”取值。
停电停网跑流量,确保通信畅通
...

不知楼主那两个2.5M欧的精度,10K的精度是多大,10K上的5V电压精度又是多少,是5.05呢还是4.93。最后看主要误差是那个引起,说不定互感器加几倍的电压,对精度的影响还没高压电阻大呢,大电阻的杂散电容是精度的大敌

网友E:
本案不要精确分析计算误差几何,
只从一张图中看出不正常之处,
10k即是明显异常线索。
工程设计依据是就近取(额定数)值,
而不是舍近求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本案不要精确分析计算误差几何,
只从一张图中看出不正常之处,
10k即是明显异常线索。

楼主做的是5000V--100mA的V-I变换,何来不要精确分析之道理?楼主要100mA输出,若是只有90mA行不行?楼主没说行与不行,那别人也不能说就行了。

10K又是如何不正常?也就比额定值大两三倍,磁通从几百高斯提到2000高斯,励磁电流增加数倍,顶多是影响点线性罢了,影响了一些精度。那我反过来问你,你都说不提精度,那极轻载提高两三倍电压精度一下子不能接受了?若不是精度,那有安全隐患?会起火?还是会触电?

网友E:
众人皆醉,你独醒。
不想无限制口水。
你若咬定励磁电流或什么大概值去作“精确”估算,非要说明“10k的合理性”,我也只好作罢。

要醉是你个人的事, 不要代表别人, 更不要绑架别人

网友D:
请用数据! 你还讲道理不?

网友D:
我这人有个习惯,别人提点一下,我就会去查数据分析。比那个mosfet驱动,我当时本没有想到

网友D:
太快会荡起来,也许没人提我后来也能想起。我立刻评分并开始计算,楼主证明ok, 说这事不是为了

网友D:
自夸,而是表明行为习惯。你能适应就适应,不能适应就算了。反正我喜欢这种方式来提升。哎玛,手机码字真恼人,不小心就点发了

网友E:
振荡那事儿不错啊!
“你能适应就适应,不能适应就算了”,此话对谁都适用。
早餐吧

网友D:
正在享用!

网友D:
好多事情都会“看起来不正常”,比如不懂开车的人会认为超车要用高速档,快啊! 实际要减一档提高轮上扭矩,超车更顺利。

网友D:
楼主用了两个8KV高压电阻串联, 降额系数0.32, 电阻降压后互感器的一次侧电压只有2.5v, 互感器及后面都问题不大.
你所说的电场影响实际上就是杂散电容的偶合对高压电阻的精度影响.
安全方面, 注意爬电距离和飞电距离即可.
安全第一, 楼主保重!

网友B(2016-03-04):
应是把OP的输出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