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大神伸出援手,初学者,帮帮忙前辈们

楼主(2016-01-04):
由外接的信号发生器产生一方波信号(占空比:10%~90%,频率:1000~9000Hz),通过DSP的CAP功能对此方波信号进行捕获,识别出该方波信号的频率以及占空比,能过DSP的TIMER以及SCI功能,定时的把所识别的频率以及占空比信息发送至PC机端,由PC机端的超级终端进行实时显示。PC超级终端刷新频率为1Hz,显示格式为:Freq: XXXX Hz,Duty: XX %。这个程序怎么写?帮帮忙

网友A:
一句话说不清楚 啊     你现在玩到啥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说不清楚 啊     你现在玩到啥程度了

初学者都算不上,搞机械结构的结果选了这门课现在做期末作业,也是醉了。帮帮忙呀哥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一个CPU定时器,设置时间为1s一次中断,再设置cap单元,用T法,测速两个脉冲触发之间的时间,用一个计时器测量,知道了时间,就知道脉冲的频率了。要是测占空比的话,以前没做过,应该是不止检测上升沿,也检测下降沿,然后算时间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者都算不上,搞机械结构的结果选了这门课现在做期末作业,也是醉了。帮帮忙呀哥 ...

这个确实不简单啊     没时间   你找找看其他地方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一个CPU定时器,设置时间为1s一次中断,再设置cap单元,用T法,测速两个脉冲触发之间的时间,用 ...

虽然说我还是不是太懂,但是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