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片机工作异常求分析

楼主(2016-01-04):
单片机:STM8S003F3P6,4M内部晶振,工作电压3.3V
现象:产品已生产上万台,偶尔出现关机后无法开机现象(问题发生就再也无法开机,除非重新烧录程序),未关注,最近出现概率直达10%。机械开关控制电源
问题:将有问题的产品程序读出来,发现复位入口地址0X008000处代码变成了00,正常程序此处是82。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Flash被擦了?
是否只有入口地址被修改?其它数据呢,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被擦了?
是否只有入口地址被修改?其它数据呢,都正常?

其他数据都正常。程序里我没有对FLASH进行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被擦了?
是否只有入口地址被修改?其它数据呢,都正常?

版主,求回复啊

网友B:
概率挺高的

网友C:
开关干扰,造成单片机的程序被改写,将开关干扰去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干扰,造成单片机的程序被改写,将开关干扰去除就行了

单片机电源时通过LDO稳压的,而且机械开关怎么会引起干扰呢,就算有应该也不会有事吧,无线模块工作时那么高的EMC干扰也不会影响到mcu程序的改写,何况这点

网友D:
查查电源干扰

网友E:
运行多长时间出现问题的

楼主:
仪器调试需要2个小时,估算工作两个小时。复查时出现的....

网友F:
1、随机出现还是一直就是那几块板子有问题
2、能保证在烧写进去时是正确的不?我这边有时生产的人都没给烧写对

网友G:
将有问题的产品程序读出来

楼主是怎么从芯片里度程序的

网友H:
用软件啊,那个STM32 ST-LINK Utility就可以把程序都读出来的。

网友H:
是程序内部动用了什么写操作了吗

网友I:
你的程序有没有把数据存到flash里面的操作

楼主(2016-02-04):
引用 网友I:
你的程序有没有把数据存到flash里面的操作

没有对FLASH进行操作的代码

网友:
楼主在线吗,程序还是这样吗?无故纂改Flash内容,这也实属罕见,应该是你哪儿用了指针写之类的,没有判断界限,然后出界了。

网友J:
你的程序中是不是有读写flash的操作,把flash给擦除了啊

网友K:
确实没有遇到过,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分享一下原因

网友L(2023-04-22):
引用 楼主:
版主,求回复啊

版主,求回复啊

网友M:
程序中是不是有读写flash的操作

网友N:
Flash被擦了?

网友O:
是否只有入口地址被修改?

网友P:
随机出现还是一直就是那几块板子有问题

网友Q:
能保证在烧写进去时是正确的不?

网友R:
我这边有时生产的人都没给烧写对

网友S:
楼主是怎么从芯片里度程序的

网友T:
用软件啊

网友R:
那个STM32 ST-LINK Utility就可以把程序都读出来的。

网友U:
无故纂改Flash内容,这也实属罕见,应该是你哪儿用了指针写之类的,没有判断界限,然后出界了。
更多操作

网友V:
感觉Flash没锁住。

网友W:
程序中有操作Flash的地方吗?

网友X:
软件如果没有对Flash操作,那有可能是硬件导致的。

网友Y(2023-05-24):
确切没有碰到过,楼主,你这个問題办理了没有,分享一下缘由

网友Z:
设备调试需要2小时,估计工作了两个小时,复习的,,,,

网友AA:
用软件,stm32, st - link,实用程序可以读取程序,

网友AB:
是不是flash被误操作了啊?

网友AC:
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AD:
您已经将数据保存到flash操作的内部

网友AE:
用软件,stm32, st - link,可以读取程序的实用程序。

网友AF(2024-07-30):
版主,解决了吗,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G:
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尤其是与电源、振荡器或数据线相关的干扰。检查电路设计是否有足够的抗干扰措施,例如适当的滤波和屏蔽。

网友AH:
晶振稳定性: 内部晶振可能受到干扰或不稳定。检查晶振电路,确保晶振正常工作并且没有受到物理损坏。
振荡器启动时间: 如果内部晶振启动时间不足,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启动。确认晶振启动时间满足规范要求。

网友AH:
问题涉及到 STM8S003F3P6 单片机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正常开机,并且复位入口地址的代码发生了变化。

网友AD:
通过软件,stm32 st-link实用程序可以读取程序。

网友Z:
它已经运行了多长时间,

网友W:
程序内部有某种写操作吗

网友AE:
烧的时候能保证写对吗?

网友AI:
有时候我制作的人写的不对

网友AJ:
stm32 st-link实用程序可以读取所有程序。

网友X:
程序内部是否有某种写操作,

网友AK:
你的程序是否有能力在闪存中存储数据,

网友AL:
程序中是否有读写闪存操作,

网友AM:
如果软件不能在闪存上运行,可能是由硬件引起的。

网友AN:
没操作过flash吗

网友AO:
您已经将数据保存在闪存操作中

网友AP:
开关量干扰,导致单片机程序被重写,开关量干扰去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