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输出负压50V电路求教

楼主(2016-01-04):
图中是datasheet的典型电路,按照红字修改,并调整R1 R2的比例,能否输出-50V的电压(忽略MC34063内部Q1耐压)?

网友:
不可以,输出电压太高

网友A:
加个100V的PNP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100V的PNP扩流

若外面我加个MOSFET扩流,此类的用法有什么缺陷么? 想仿真下,从On semi下载了spice模型,但是Multisim报错了,你一般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外面我加个MOSFET扩流,此类的用法有什么缺陷么? 想仿真下,从On semi下载了spice模型,但是Multisim ...

提高开关的耐压, 只能用P型开关, PNP也好, P-MOS也行. 至于仿真, 这方面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