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6-01-04):
谁能解释一下R4在电路中的作用?懂的人才说,不懂的不要乱说哈,谢谢

网友A:
我不乱说。

网友B:
没有R4输出短路会怎么样?

网友C:
这话说的,没听过三个冲脾气,顶个好脑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没听过三个冲脾气,顶个好脑子?

:lol

网友E:
说防止输出短路可能不恰当,输出还可以短路到VCC,那下面的管子就没有保护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个比较器的电路,R4是防止输出跳变期间,输出级上、下管子同事导通的。

网友F:
不懂,谁来解释下这个电路